定位精度0.1μm以内的运动机构

楼主(2023-10-17):
1.想请教下有没有了解气浮导轨的?气浮导轨都是自行设计制作没有单卖的吗?
2.想学习下激光切割这类,有没有书籍推荐下?
3.抗振这块的设计,要怎么下手?现在我纯粹靠经验,心理没底。

网友A:
气浮导轨有卖现成的,但是定位精度在0.1μm的看你要多长的导轨,一般国内很难达到,能到0.2μm/200mm就不错了。

网友B:
|duduxiaozi32发表于 10-17 12:08气浮导轨有卖现成的,但是定位精度在0.1μm的看你要多长的导轨,一般国内很难达到,能到0.2μm/200mm就不错了。
请问气浮导轨是什么?淘宝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气浮导轨是什么?淘宝没收到。

淘宝估计不卖这个,比较贵,用于超精密加工行业。静压导轨可以搜搜,别淘宝搜

网友:
吓尿了,,,0.几μm。。。。。

网友:
大佬从事什么工作啊?用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C:
就算这个导轨是磁悬浮的,丁点阻力也没有,这个精度也不是由导轨决定的,而是看驱动机构的精度。不知道你这什么用途,光刻机?

网友(点评):
光刻机精度还差远了,nm级别的,差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D:
直线电机+光栅尺可能会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1μ的精度我都不会搞,你们都开始搞0.1μ了;

网友:
0.1微米,用什么设备检测?

网友:
1微米的都不好搞,这特么都到0.1微米了,要怎么搞啊?会搞死人的。

网友E:
看CCTV大国工匠节目介绍,可以用急停控制精度,我觉得并不是难题。一个急停不行,那就上两个

网友(点评):
前面还能憋住,你这上2个,我是真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CCTV大国工匠节目介绍,可以用急停控制精度,我觉得并不是难题。一个急停不行,那就上两个

不好意思,笑出声,左邻右舍都在上班

网友:
量程是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线电机+光栅尺可能会达到这个精度

直线电机有精度?光栅你能买到精度高于0.02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线电机有精度?光栅你能买到精度高于0.02的?

春哥,你不是说你可以加工0.01精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春哥,你不是说你可以加工0.01精度吗?

不说做,你能测量出直径300的圆的,真圆度吗,不说加工,深圳所有的加工厂,有一家算一家,哪家有能力测量,连测量都没有,谈什么做,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
气浮导轨目前的应用还挺多的,深圳这边工业展你去看看都能看到。其实现在比较主流的是气浮平台,就是把气浮技术集成到传统的X-Y平台上来做精密控制。如果是0.1um的话,如果负载不大,微型精密丝杆和超精密直线电机都可以达到的。

所以如果是气浮平台的话 分为分体式用气浮脚座的,和一体式直接用大理石或特殊钢材的。气浮脚座和气浮块你可以参考Newway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浮导轨有卖现成的,但是定位精度在0.1μm的看你要多长的导轨,一般国内很难达到,能到0.2μm/200mm就不错 ...

老师,有没有品牌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做,你能测量出直径300的圆的,真圆度吗,不说加工,深圳所有的加工厂,有一家算一家,哪家有能力测 ...

老师,请教下。你们直线电机和驱动器,还有光栅用什么品牌?
另外您在定位0.1微米以上的精度,电机整定时间能做到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问气浮导轨是什么?淘宝没收到。

气浮导轨精度很高的,导轨上面好像是微小的气孔,这一套xy轴气浮台,估计成品大概在20w-30w左右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这个导轨是磁悬浮的,丁点阻力也没有,这个精度也不是由导轨决定的,而是看驱动机构的精度。不知道你这 ...

先问lz预算。

网友(点评):
预算多就去找院士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浮导轨精度很高的,导轨上面好像是微小的气孔,这一套xy轴气浮台,估计成品大概在20w-30w左右国产

国产有没有推荐品牌?

楼主:
单机台设备售价接近一千万。成本目前评估能够覆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机台设备售价接近一千万。成本目前评估能够覆盖。

这么高价值的设备, 可以上气浮平台, 宏运动+微运动+激光干涉测距, 控制好振动, 100nm没问题. 参考光刻机结构

网友:
苏大维格,可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有没有推荐品牌?

地心科技,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线电机有精度?光栅你能买到精度高于0.02的?

上家公司做过三坐标,直线电机+光栅尺+气浮导轨还得配软件参数补偿,是可以达到微米级的,不过对环境要求特别高,包括振动噪声以及温湿度

网友(点评):
显示0.00000000001都可以,要的是真实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价值的设备, 可以上气浮平台, 宏运动+微运动+激光干涉测距, 控制好振动, 100nm没问题. 参考光刻机 ...

请教下,现在有激光干涉仪,但是用在组装和测试时候。这玩意还能在线工作?

网友(点评):
要那种可以接入控制系统的激光干涉仪, 或者你们自己开发对应的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价值的设备, 可以上气浮平台, 宏运动+微运动+激光干涉测距, 控制好振动, 100nm没问题. 参考光刻机 ...

振动这块该怎么入手?现在知道一些配件可以抑振。但是不知道效果能否达到目标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机台设备售价接近一千万。成本目前评估能够覆盖。

1000万,可以上顶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现在有激光干涉仪,但是用在组装和测试时候。这玩意还能在线工作?

原理一样,用途不一样,你说那种是用来调机的。
也有专门检测轴位置,就跟光栅尺一样,反馈当前位置给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理一样,用途不一样,你说那种是用来调机的。
也有专门检测轴位置,就跟光栅尺一样,反馈当前位置给控 ...

请教下下,对减振避振,要怎么下手。现在我完全凭经验。

网友:
造芯片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这块该怎么入手?现在知道一些配件可以抑振。但是不知道效果能否达到目标值。

首先, 厂房修建做好地基隔离减振措施, 其次设备底座可以增加主动减振装置, 然后设备本身移动部件均使用平衡块稳定质心, 最后机架均使用灰口铸铁等减振阻尼材料制作. 厂房环境温度要控制在22℃±1℃, 机器内部控制在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