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偏心轴的问题

楼主(2023-10-17):
蜗轮蜗杆的位置,不知道应该怎么摆放了

网友:
和轴承位同心,,,,

网友:
压辊的轴是偏心的,辊筒是空转的,对吧。那你不需要偏心轴的事,只需要考虑让轴旋转,也就是蜗轮中心,挂板孔中心,当然此处可见的轴的这部分的中心,都是同轴的,否则转不起来啊

网友:
想让辊子沿哪个中心轴线转就和谁同心

网友:
工作末端偏心,和涡轮有什么关系?

网友:
肯定和偏心轴线同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