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6061-T6性能相似,但重量轻的材料

楼主(2023-10-17):
寻找与6061-T6性能相似,但重量轻的材料,(碳纤维和金属复合材料也行)开模产品用,可以+V 聊 18758361321

网友A:
镁合金吧

网友B:
6062、6063咯

网友C:
镁合金 AZ91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合金吧

镁合金,不行,使用工况我忘记说了,这个零件后期是用在淡水和海水里的,要防腐

网友D:
锌镁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锌镁铝合金

密度和6061-T6相似,重量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系列

密度和6061-T6相似,重量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钛合金。

密度太大了,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2、6063咯

密度过大,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60呢

密度相差不大

网友H:
玻璃钢呢

网友G:
|H太狼发表于 10-20 10:10
密度相差不大

这个呢,镁铝合金,或者就是铝锂合金,都是密度较低的合金,但是铝锂的话没有具体的数值,还要看材料中锂的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呢,镁铝合金,或者就是铝锂合金,都是密度较低的合金,但是铝锂的话没有具体的数值,还要看材料中锂的 ...

这个好像可以,我要再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合金 AZ91D

这个好像也可以,我再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玻璃钢呢

玻璃钢和6061-T6的性能如下1:
  • 密度:玻璃钢相比于金属材料更加轻盈,密度较低。
  • 强度:玻璃钢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刚度,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和冲击负荷。
  • 耐腐蚀性:玻璃钢在各种环境条件下都具有出色的耐腐蚀性能。
  • 耐热性:玻璃钢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在高温环境下不易变形或破裂。
  • 绝缘性能:玻璃钢是一种优秀的绝缘材料,可以有效地隔离电流和热传导。
  • 抗紫外线性能: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玻璃钢可能会出现颜色变化、表面龟裂等问题,降低了其美观度和使用寿命。
  • 耐冲击性:相对于金属材料,玻璃钢的耐冲击性较差,容易产生裂纹或破损。

  • 这个零件要长时间使用,也会受到冲击

网友I(2023-12-11):
PEEK呢,不过是非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PEEK呢,不过是非金属的

价格太贵了,承受不起

网友J:
碳纤维啊,找厂家开模定制。如果数量大的话,是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碳纤维啊,找厂家开模定制。如果数量大的话,是个选择

先要试样效果才确定要不要开模打样,没几个厂家会陪你这样玩,零件比较大,试错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要试样效果才确定要不要开模打样,没几个厂家会陪你这样玩,零件比较大,试错成本很高

看来是利润不高,钱到位了,什么都能给打样

网友K:
直接6061做微弧氧化就行了,CASS盐雾试验>480h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6061做微弧氧化就行了,CASS盐雾试验>480h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是硬质氧化+喷粉,能达到中性盐雾500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是硬质氧化+喷粉,能达到中性盐雾500小时

要是加喷粉,盐雾1000H应该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钛合金

价格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