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节数和链轮齿数关系

楼主(2023-10-17):
各位大神,链传动的链节数与链轮齿数互为质数是可保证都啮合到,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21  23

网友:
磨损均匀,按标准来就是不用深究那么多。

网友:
有的地方强调啮合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一起考虑

网友:
就是比如某个齿有问题,齿数互质,对链条的磨损就不会盯着某节死命磨。而是均摊,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