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机构新手的想法,求大佬们指教

楼主(2023-10-17):
老哥们,还是之前清洁光纤的那个东西,之前清洁光纤的那个是用毛毡擦光纤的,但是实际用的时候毛毡会掉毛,然后毛毡的毛会跟着光纤一起走到摄像头下面,导致我加工的图像识别里面会看到毛毛,从而影响我加工性能,所以我这次参考了下收放卷的机构,把毛毡改成无纱布了,(这种无纱布专门用于清洁光纤端面的,我想既然光纤端面能清洁,那么光纤涂覆层也能清洁干净)我的想法是,用两卷无纱布,上面一卷,下面一卷,然后还有两卷空盘子,用于收擦过的无纱布,这样就能完成自动的收放卷功能了,光纤从中间两个小轮子过去,下面那个小轮子是固定的无法移动,上面那个小轮子要做成可z轴上下移动的(还没想好怎么完成上下运动),这样就能卡住光纤把光纤表面去擦一下,  老哥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最理想的是用一个电机去完成这个光纤整个面的擦拭,并且收卷,但是不知道如何弄,像老哥们请教一下

网友A:
(๑•̀ㅂ•́)و✧用无尘布,
也不能用毛毡❗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用无尘布,
也不能用毛毡❗

老哥,我和你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如何改进

网友B:
沐风往这个模型是不是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和你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如何改进

(๑•̀ㅂ•́)و✧:;中间那两个上下的圆棍轮,
分别做上面两个轮,下面两个轮,
你这个收放卷,至少两个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中间那两个上下的圆棍轮,
分别做上面两 ...

老哥,中间那两个上下浮动的轮子,改成上面两个浮动的,下面两个固定的吗,这个作用是什么啊,还有就是我看别人复绕机或收放卷机,线束前面都是有好几个轮子,是用于缓冲,还是用于什么作用的啊,一直不理解他们这些轮子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沐风往这个模型是不是类似?

对的,原理差不多,他这个我还花了50快钱去买的模型,我看了看他这个模型清洁用的是成卷擦拭纸然后用了个测重传感器让这个擦拭的更加均匀,但是我这个没他这么复杂,我只需要让光纤过去用无纱布擦拭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为了保证接触 最好接触点设为拐弯

网友:
用皮带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中间那两个上下浮动的轮子,改成上面两个浮动的,下面两个固定的吗,这个作用是什么啊,还有就是我 ...

(๑•̀ㅂ•́)و✧:;這只有收卷和放卷,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這只有收卷和放卷,還不行

老哥,什么意思,功能就是擦拭下光纤,把光纤表面灰尘擦掉

楼主:
用两个小电子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