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曲面怎么分割

楼主(2023-10-17):
这种曲面怎么分割啊,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你这没描述清楚,什么意思

网友B:
(๑•̀ㅂ•́)و✧:;
你要分割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描述清楚,什么意思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就是一个圆柱曲面怎么分割成螺旋状的,像麻花那样,我用螺旋线分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你要分割什麼❓

就是一个圆柱曲面怎么分割成螺旋状的,像麻花那样,我用螺旋线分割不了

网友C:
曲面只能裁剪,不能分割的。难道直接生成一螺旋曲面不兴么?

网友D:
要么你就用"扫描曲面",切不了你就造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圆柱曲面怎么分割成螺旋状的,像麻花那样,我用螺旋线分割不了

(๑•̀ㅂ•́)و✧:;麻花狀❓
那是在[特征],[扭曲]功能實現的

网友:
扫描曲面再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麻花狀❓
那是在[特征],[扭曲]功 ...

谢谢老哥,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面只能裁剪,不能分割的。难道直接生成一螺旋曲面不兴么?

感谢解答,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你就用"扫描曲面",切不了你就造一个

谢谢老哥解答,懂了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搞懂了

(๑•̀ㅂ•́)و✧:;这些在[F1]里都能找到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