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选型

楼主(2023-10-17):
气爪夹持管子,气爪垂直安装,气爪开口在上。气路电磁阀选型应注意什么?是否需要匹配单向阀呢?

网友:
选双电控电磁阀吧。

网友:
你需求不明确,单头两位五通阀就可以,无非就是夹紧松开

网友A:
由气缸大小来选电磁阀大小,然后是两位还是三位考虑一下,突然停电的时候要求气缸什么状态,至于单向阀是断气的时候,物品有没有掉落风险去考虑的

网友B:
能用双电控就别用单电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双电控就别用单电控

能说这话就外行了,这要看工况需求。单头能满足工况用双头,明显多戳鱼。
双头比单头贵
PLC要多增加一个输出点
线缆多一条
如果是1个电磁阀不明显
10个电磁阀那成本增加就可观了

网友:
工况是啥都没说清楚。就加紧和松开两个状态,两位五通就足够了,主路上带个调压阀。

网友D:
看你负载了,如果管子很重的话,双控好像也没啥用吧,如果重量不大,就用双控,最好在夹爪侧面加一个底部硬限位,这样即使夹爪松开也能有硬限位撑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气缸大小来选电磁阀大小,然后是两位还是三位考虑一下,突然停电的时候要求气缸什么状态,至于单向阀是断 ...

夹持管子用于搬运周转的工况,断电断气的时候是需要气缸什么状态呢?是否需要管子不会掉落

网友(点评):
这问题不是由我们问你吗?我们怎么知道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夹持管子用于搬运周转的工况,断电断气的时候是需要气缸什么状态呢?是否需要管子不会掉落

第一次接触,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最好是断电断气保持夹爪状态不变,防止管件掉落 选3位5通中封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最好是断电断气保持夹爪状态不变,防止管件掉落 选3位5通中封电磁阀

不要选中封的,选中泄的,配单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这话就外行了,这要看工况需求。单头能满足工况用双头,明显多戳鱼。
双头比单头贵
PLC要多增加一 ...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负载了,如果管子很重的话,双控好像也没啥用吧,如果重量不大,就用双控,最好在夹爪侧面加一个底部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