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和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3-10-18):
我现在做实验需要把一根直径为4mm,长为30mm的淬火钢轴连接到伺服电机上,伺服电机带键槽和螺纹孔,螺纹孔的公称直径也为4mm,孔的深度为15mm,键宽和键高都为5mm,键长为20mm。

如果直接用螺纹连接或者通过联轴器不能保证同轴度,我对同轴度的要求比较高,该怎么设计啊,各位大佬帮我出出主意吧。电机的图附在下面了:

网友:
联轴器本身就有中和不同心的作用,肯定没有绝对的同心啊

网友A:
做个钢性联轴器,同心度能到0.01以内,

网友B:
电机这一侧参考胀套,轴这一侧参考后拉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钢性联轴器,同心度能到0.01以内,

请问是0.01mm吗,那是需要定制吗

网友(点评):
不用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一侧参考胀套,轴这一侧参考后拉刀杆

请问能讲解具体一点吗,我之前没用过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讲解具体一点吗,我之前没用过胀套

圆锥开槽轴向压紧抱住轴,可以参考刀柄夹紧铣刀,机械厂刀柄应该可以见到

网友:
电机的同轴度都0.04,可以找到合适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