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复制关联解除

楼主(2023-10-18):
用sw装配时候,把一个子装配体复制了很多份进行装配,现在需要更改其中一个的模型,如何做到其他不变?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把你要改的那个模型和装配体独立,有子装配的话子装配也要独立再改名,一级总装下的二级装配体独立,然后二级装配体下面如果就是你那个零件就直接独立那个零件,有子装配就子装配再改,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通过增加零件配置来解决

网友:
我是这么操作的:把要改的装配体打包复制一个,添加一下前缀,这样所有零件名都变了,和旧的关联也都没有了。

网友:
右键零件,使之独立,重新命名就好了

网友B:
把子装配体的打包命令里,直接增加前/后缀或更改零件名,然后把打包文件放到新文件夹解压,再然后把你需要单独修改的子装配体用这个新命名文件直接替换就可以了,配合不会出警告的.

网友:
   目录树右键外部参考 全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改的那个模型和装配体独立,有子装配的话子装配也要独立再改名,一级总装下的二级装配体独立,然后二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子装配体的打包命令里,直接增加前/后缀或更改零件名,然后把打包文件放到新文件夹解压,再然后把你需要单独 ...

已采纳,属实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