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00的45钢皮带轮有能做的没

楼主(2023-10-18):
直径300的45钢皮带轮,有能做的厂家没?需要1件

网友:
才一件,圆钢来一件

网友A:
淘宝   没有就找个机加工的定做一个

网友B:
平皮带轮?直接圆钢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没有就找个机加工的定做一个

嫌少 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皮带轮?直接圆钢怼,,,,,

没人接啊

网友:
价格谈好,有什么不能接的,我用普车都给你车出来,只要价格合适,理论上皮带轮都是成品,怎么可能要定制

网友:
发给我做呀

网友:
先出图,然后报价,价格高肯定可以的,低就不行了,你要一个我给你按三个的报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