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输送运输螺钉,要保证螺钉不反不卡有什么好用的方法么

楼主(2023-10-18):
如题,我已经试过气力输送器了,但是它容易在他内腔里卡住。主要还是偏向使用气力输送器有合适的厂家推荐的么?

网友:
螺丝在高位,管径合适,压缩空气吹,自然就到夹嘴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买了一个真空输送来送钉,但是厂家说它吸的那端没办法太长管子,而且还在里面翻个,我这个是做镶钉的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有自动锁螺丝机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也有配套的送钉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买了一个真空输送来送钉,但是厂家说它吸的那端没办法太长管子,而且还在里面翻个,我这个 ...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看,气体管路输送对螺丝直径和高度比值有要求,不然容易翻,输送管路硬度及使用时弯曲度有要求,不然容易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