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SW工程图转CAD,螺孔标注M6变φ6.怎么办啊

楼主(2023-10-18):
转完CAD打开时还是M6,等编辑这个尺寸后,就直接变成φ6

网友:
SW转CAD以后不能碰,一碰就会有各种BUG,这个目前好像是无解的。所以你就只能在SW里面改东西,到了CAD以后,就只看,不能碰

网友(点评):
有些人不会这样。20版的。我这个是16版的SW

网友:
映射一级文字格式的问题

网友:
转PDF吧

网友(点评):
加工商要CAD

网友(点评):
换加工商

网友:
那就再CAD上重新标一下呢

网友:
重新用CAD标一下就行了,找到这个"特性"命令,几乎什么都能改

网友:
改多了会顾此失彼。。。。。

网友:
这个是CAD设置问题

网友(点评):
恳请您详细说说

网友A:
工程图显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显示啥?

我没遇到,能否文件发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