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这个线粗怎么调?

楼主(2023-10-18):
一变实体线就好粗,调了好久都不知道在哪调?有没有大神知道的《抱拳》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可能是CAD,这种小问题请寻找万能的百度

网友:
CAD的话,自己在图层里就可以设置.如果是SW工程图,在工程图里右键选择"工具栏"里的"线型",打开它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