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材和减材如何平衡?

楼主(2023-10-19):
有时候因为外发加工需要时间,所以会先3D打印一些零件,等到机加件到了,再替换。3D打印是增材,所以实体越少打印越快,时间越短,而机加工之类的是减材,实体越少,可能意味着加工工序越复杂,价格越贵。大家会怎么平衡两者?是模型完全一模一样还是会调整?

网友:
减材才有用,3D打印,没精度,没强度,这两点就坑死了,是产品就是要加工,所以还是加好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春哥

网友:
一般都是先打印空心的试装,验证设计没问题,然后再做机加的,其实打印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2023-12-05):
这个看你使用要求来决定的。如果都能达到要求,再考虑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