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问题的困惑

楼主(2023-10-19):
下图中,物体放入水中排开水的体积 V排=V④+V⑤,还是 V排=V④?
我是这样想的,
物体放入水中之前,水的体积是 V①+V④;
      放入水中之后,水的体积是 V①+V②+V③;排开水的体积为 V排 = V②+V③;

而物体放入前后,水的体积是不变的,所以有  V①+V④ = V①+V②+V③
所以就有 V④ = V②+V③ = V排

这样就有 V排=V④。

这个结果跟以前学的浮力计算不一样啊,我记得是直接用物体侵入水中的高度来计算排出水的体积的,那就是说应该是 V排=V④+V⑤

我现在也很迷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V排=V④+V⑤

网友A:
思考了一下,你学的和大家学到浮力计算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排开的水的体积=浮力=物体的重力。
关键在于正确理解V排。

试想一下:
如果容器是满的,排开的水会流出容器,是不是很好理解上面的相等关系。

现在你的容器中,水面远低于容器边缘。
放入物体,排开水的同时,水面也在升高,这部分“升高”同样也在贡献浮力

很显然,如果只排开4区域的水量,浮力是不够的浮起物体的。
你不能够按照区域4来计算浮力。

网友:
如果水一开始是满的,就没有V5了,V5旁边应该是空气,他就不是排开水的体积了

网友:
2+3 < V 排

老了,花了10分钟才跳出来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小于呢?请指点

网友:
阿基米德:我当年洗澡的时候水可是放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了一下,你学的和大家学到浮力计算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排开的水的体积=浮力=物体的重力。

这是容器装满水的情况,很明显,物体侵入水的体积为V④,溢出水的体积为 V②+V③,这就正好说明 V④ = V②+V③

网友(点评):
你这图就是④=②+③,但是和上面图是不一样的(上面⑤侵入溶液中了,这里没有),很简单的,v排就是物体侵入溶液的体积。

网友:
验证理论最好的方法是实践。
你可以用几个实际数字举例

网友:
有一个步骤说法是不对的,V4=V2+V3,这里是不对的,物体放入水中V4部分时物体并不是浮在水上,还未达到平衡,只有V4+V5都放到水里了,才达到平衡,所以是V4+V5=V2+V3,而不是V4=V2+V3。

网友B:
下图中,物体放入水中排开水的体积 V排=V④+V⑤,还是 V排=V④?
我是这样想的,
物体放入水中之前,水的体积是 V①+V④;
      放入水中之后,水的体积是 V①+V②+V③;排开水的体积为 V排 = V②+V③+V⑤;

而物体放入前后,水的体积是不变的,所以有  V①+V④ = V①+V②+V③
所以就有 V④ = V②+V③

这样就有 V排=V④+V⑤。

这个结果跟以前学的浮力计算一样,看看哪里和你不一样

网友(点评):
V4=V2+V3这个就是错的,再怎么算也不会对。因为V4+V5才=V2+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物体放入水中排开水的体积 V排=V④+V⑤,还是 V排=V④?
我是这样想的,
物体放 ...

你这里的 V排 = V②+V③+V⑤,显然是把V⑤定义为被物体遮挡部分水的体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

放入前水的体积为 V①+V④, 放入后水的体积为 V①+V②+V③+V⑤,于是有 V④ = V②+V③+V⑤

结果还是 V排 = V④

网友:
原水:1+4
物体排水:4+5
物在水中平衡的总体积:1+4  +  4+5  + 5=1+2+3+4+5
∴4+5=2+3
注意左式后面一个5,是水面上升淹没物体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 V排 = V②+V③+V⑤,显然是把V⑤定义为被物体遮挡部分水的体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

...

什么叫遮挡,5这里的水也被排开了啊,哪里来的水的体积。你在想想先放物体4,再放物体5,V排分别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容器装满水的情况,很明显,物体侵入水的体积为V④,溢出水的体积为 V②+V③,这就正好说明 V④ = V ...

你这2和3不流出去啊?

网友(点评):
2和3就是流出去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2和3不流出去啊?

2345体积物体尺寸水高度什么参数都一样的话,你这图的物体和第一张图的物体就不是同一个物体

网友:
物体放入水中之前,水的体积是 V①+V④
物体放入水中之后,水的体积是 V①+V②+V③;
排开水的体积为 V排 = V②+V③;错误就在这里的V排是错的,后面自然也错了

网友(点评):
V排就是物体放入后,水上升的体积,就是图中的V2+V3。为什么是错的?

网友D:
@wang_ky 关于对于我的回复的回复
这样理解V排不对。因为按照这样想的话,放入物体后,水还减少了V4的体积啊
V排稍微有些迷惑人,但实际上是物理常识,物体浸没于水中的体积等于物体排开的水的体积
V排本质上是变化的体积,或者“增多的体积”
而水的体积为什么会“增多”,是因为多了浸入水中的物体体积,这部分自然要加进去
那么思考过程就是:物体浸入水中之前,水体积V1+V4;物体浸入水之后,现在的总体积是V1+V2+V3+V4+V5
易得变化的体积就是V排=V2+V3+V5

网友(点评):
排水体积明显只是V4+V5,你这个结论仍是推出V4=V2+V3,不对的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1029/12/77522271_1001786658.shtml

如果是满水,那么物体浸入多少就排出多少水,所以v排 = 4 + 5 ,现在看本题的情况,又因为5处原本是空气,所以5排不了水,所以4 = 2 + 3 ,那么 v排 = 4 + 5 = 2 + 3 + 5

网友:
对V排的概念没有搞清。浮力等于排开液体的重力,排开液体的体积是液面下的物体体积,与容器没有关系,与液面前后变化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wang_ky 关于对于我的回复的回复
这样理解V排不对。因为按照这样想的话,放入物体后,水还减少了V4的体积 ...

感谢指点,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问题的关键是V排的意义,V排是指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不是 水上升的体积。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我换一种问法,“水上升的体积”是 V④+V⑤?还是V④?

网友(点评):
上升的体积就是物体浸没的体积,4+5。再仔细想想,中间就是5比较迷惑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问题的关键是V排的意义,V排是指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不是 水上升 ...

水“上升”的体积就是原水+物体-原水,不然水本身体积不变,哪来的“上升的体积”呢?

网友:
@热青茶 回复“排水体积明显只是V4+V5,你这个结论仍是推出V4=V2+V3,不对的 ”
V排=V4+V5没错,V4=V2+V3也没错啊。这都是常识
错误的是V排=V2+V3,所以推不出V排=V2+V3; V排=V4+V5;V4=V2+V3这样的悖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问题的关键是V排的意义,V排是指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不是 水上升 ...

没细看,中学生的问题,有标准答案的理论问题,你为什么能绕来绕去绕错了。。

网友(点评):
跟中学生不中学生没关系,能清楚明白的解答才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