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道钳工考试题

楼主(2023-10-19):
成品工件长宽尺寸如下图所示,厚度为8mm。
请教大家,凹槽两侧锯开后,红线部分如何加工才能形成凹槽。

网友:
砂轮磨+手工锉

网友:
以前是先打排孔,凿掉后,锉削完成的

网友:
锉刀锉的,这是五级钳工的。就是入门级

网友:
不要考虑工艺,直接角磨机干。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打“排孔”,用錾子去除。一般钳工实习工场都有台钻。实在没有也有用锯的方法,工件斜45度夹在台虎钳上,从缺口的中间向边上锯。两边锯下后中间的三角形可以也一样,斜夹着一点点去除。最后肯定要用锉刀修整。当然锯的时候留好余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直接上机床

网友:
錾两面,掰断,,,,,

网友:
在学校里我干过,打一排直径4的孔,孔间距越小越好,然后那凿子斩断。想当年凹凸配,燕尾配都干过的

网友:
打一排孔,孔之间的间隙留小一点,就可以掰断了,上个月钳工技能比赛刚做过一个差不多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先锯两边,在歇着锯成?这样,就只剩一个四分之一的三角了,大板锉吱嘎吱嘎就下去了

网友:
我刚考过钳工技师就是做得这个题,用台钻沿着红线钻一排微连接的孔,然后用凿子把连接部分凿开,前提是你要划好线,把洋冲点点好了,不然容易钻过头报废或者留余量过多磨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