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四个钢车轮无法同时接触轨道的问题

楼主(2023-10-19):
车轮是钢的,行走过程中,开始只有三个都能接触上轨道,走着走着变成两个接触,之后又变成另外三个接触。
请问如何解决四个钢车轮无法同时接触轨道的问题?

网友:
减震胶板呀

网友:
车架软一点,,或者四个轮都加弹簧钢板,,,

网友A:
三点定面,你这是在挑战自然规律!

网友:
底盘或者轨道所在地面不平?

网友:
用橡胶轮子吧!慢慢就磨平一致了

网友:
一般在同一条轨道上的四个轮子,其中有一到两个是要做成偏心的。
如果你是两条轨道且无法保证完全平行,你可能需要把四个轮子中的两个做成偏心的,或者干脆你学汽车,加弹性机构。

网友:
正常都是需要浮动轮。

网友:
整个独立悬挂就解决了

网友:
才四个轮子就没办法了吗?看过超重运载平台没,密密麻麻从头到尾一排挨着一排的轮子,怎么做到都着地受力呢?如果很多,力又大的话,可以用液压油缸,同样缸径的液压油缸,在同一个压力下产生的推力是一样的。轮子在液压油缸的作用下可以上下浮动,但是不管怎么动所有轮子与地面接触的压力都是一样的。
载重小用弹簧,载重大用油缸。

网友:
你这是轨道不平得离大谱了吧。

网友:
别多想了,如果是硬性的四辊,那这就是个常态,辊道也不是绝对平的,所以这就是个正常现象。

网友:
加悬挂弹簧系统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例如火车轮子,轮子表面为锥面与导轨接触,通过施加合适的轴向力自适应由于导轨上下不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点定面,你这是在挑战自然规律!

柔性,悬浮即可

网友:
同行啊!铁路行业啊,你这个从2方面解决,1是铁轨,铁轨不平,也做不到平。所以不考虑了。22是车辆,但是车辆再平,你轨不平,也是没有的。解决方法,就是吧车辆改成一侧2个轮子,一侧1个轮子。这个再铁路行业应用普遍,比如轨检仪、或者还是4个轮子,一侧固定,另一侧不直接安装轮子,用一个支点,铰接在车体上,下边再安装轮子

网友:
除了浮动,别无他法

网友:
四个轮子加弹性减震

网友:
两个轮加弹簧

网友:
汽车见过吧

网友:
道轨和车轮安装面都要找平到一定范围内,超差不能太大。如果载重到一定程度,车架发生变形自然四个轮都着地了,

网友:
不在这个行业的,意见不足采,重量,成本都是限制!!!铁路设备的原则就是:安全,耐用

网友:
四联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