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加液态润滑油的油嘴

楼主(2023-10-19):
有没有加液态润滑油的油嘴,结构上跟润滑脂注油嘴相似,但是加润滑油的油嘴

网友:
我们用的那普通油嘴,有的黄油很稀的。

网友:
我们阀门上用的是带双密封的注脂阀,,,应该可以注油。

网友:
直线导轨用的油嘴不行吗。

网友:
普通黄油嘴,都能注入液态,参考直线滑块

网友:
有,比如通过油嘴油管手压(或电动)定时定量加注润滑油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