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设计师们,焊接结构件的各个组成零件用不用加明细

楼主(2023-10-19):
在我审图的过程中,焊接结构件,一般的各个零件要在明细表中表示出来,而且我要检查明细表中的尺寸(不一定都查)。
可是现在有一些人出的图,就不给明细表,全有厂家自己做。
各位,你们认为这样这可行吗?

网友:
可行,厂家自己会拆图
不过我习惯图纸拆分到不可拆的状态

网友:
明细表有时间就做,一般不做,毕竟领导认为画图就是几条线,其实累成狗一样,要快就像前辈做的,能装没法拆轴承,把老板当场气得倒地。

网友:
如果委外做,拆图留给焊接方,等于给对方发展的空间,我方只对首件确认,或对方在制造前的焊接方案确认亦可

当然,这也要看公司对图纸管理的程度了,

网友:
焊接件的下料件本应该给清单和出图,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出就不出,让加工坊自己去拆图去。

网友:
原来公司我一直都会有焊接零部件明细表,名称和图号、数量都和零件单独图纸对应。现在这家公司我搞了一次,被说了就在也没搞了

网友:
一般都是要的

网友A: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有些焊接件需要的是焊好后最终尺寸

此时板厚 由焊机架厂家去预留余量 除非你懂工艺 否则不要乱拆成单个零件

网友(点评):
我们给的都是加工完得尺寸,不能给出预留尺寸。

网友(点评):
有些板件+机架焊好再去龙门加工面的,所以此时把拆零件的任务给焊接厂家

网友(点评):
如果你把板加工出来再去焊在机架上 整体变形怎么

网友(点评):
如果我是外协厂,这张图直接丢垃圾桶。如果硬是要按图加工,单价要涨10% 这种方通架子还开45°角,增加开料难度不说,还不好烧焊。 四条立柱与大板搭接不好吗?好开料好焊接,承重还好。

网友(点评):
外协哪有那么硬气,这年头接到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们外协是焊方管和钢板一起的。他们说他只需要最终焊好后尺寸,他需要将第一层方管和板焊好后去整体龙门加工扫面和钻孔攻牙。再来焊四个支撑腿。所以这是从加工角度出发来出图。

网友B:
外协件一般不给零件图,都是焊接图让他们自己拆

网友(点评):
不是零件图,而是名细,材质,尺寸

网友(点评):
零件图都不用给 为啥要给你 材质 明细 尺寸?外协给你了,就是图省事,为啥你要自己给自己压那么多的工作量?焊接件 就是可以认为是一个零件,拆出来的零件都是焊前件,没必要,看来你是不画图啊

网友(点评):
所以 我看了你很多帖子,我很疑惑,你审图既不看装配,也不按国标,焊接件的话有很多需要焊后加工,明细表不是必须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是按什么标准审图的?国标?企标?行业标准?还是工艺标准?

网友(点评):
请把你审图通过的图纸 让我们看一下 好心里有概念,否则的话,光从你的帖子里面看,我看不出你能审出来什么,除了漏标尺寸,尺寸链闭合,技术要求的热处理,其他的我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这样可以的,毕竟是外发,我们只需要成品就行了

网友:
可行 复杂的零件 直接给三维图 活着电子版图,由厂家自己决定工艺,有些重要尺寸 可能 要焊后加工的,你提前拆出来 没用

网友:
如果对自己的工艺能力有十足把握而且时间闲得发慌,可以给得很细,经过几次磨合期后外协厂也欢迎这样操作。
如果自己的工艺能力半桶水还给这么细,这是给外协厂家下套,这是害外协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有些焊接件需要的是焊好后最终尺寸

此时板厚 由焊机架厂家去预留余量 除非你懂工艺 否 ...

如果我是外协厂,这张图直接丢垃圾桶。如果硬是要按图加工,单价要涨10%
这种方通架子还开45°角,增加开料难度不说,还不好烧焊。
四条立柱与大板搭接不好吗?好开料好焊接,承重还好。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可事实你不是,所以就少出来吹牛逼

网友(点评):
吹啥牛逼?有哪家厂这样45°开料?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高的人家会上铣床加工一刀的,你知道有些铝型材机架人家就是那么弄的。这个论坛有些是搞设备的有些是搞加工产品的,考虑问题不一样,你的观点不要那么极端

网友(点评):
做一套设备是要考虑加工工艺,但设备的功能性和合理性是最重要的。最为工程师会有抓大放小,你只要给我最终尺寸的机架就可以了中间过程人家有自己工艺方式实现就行。

网友(点评):
很多要求很高的机架 比如方管或槽钢 人家45度都是上cnc加工一刀的,这样拼成“口”字性拉对角线就比较统一。我自己都焊过机架懂吗?

网友:
拆图加工是工艺的工作,设计只要最后加工好的结构件符合图纸尺寸即可,如果设计人员自己拆图由于不了解制造工艺,会导致无法制造或者制造出来的尺寸无法满足图纸尺寸

网友:
这个真的是分情况的,我们现在就是复杂的要出单件,简单的就是一张图

网友:
术业有专攻,有些图纸出了也是白出,只要注明自己要求就行,对应外协工程师会根据自己工厂加工能力重新整理出图

网友(点评):
对 只要给最终尺寸就可以。

网友:
明细可有,但是没必要拆图

网友(点评):
对 有明细就可以

网友:
拆图的话还是要懂工艺才行,不然就适得其反了。Solidworks出焊件清单也比较容易的。

楼主:
实际上,我是要求加名系的。作为一个焊接结构图,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是有构件(槽钢,角钢或扁钢等)还有板材等拼焊在一起。还有可能是普钢或不锈钢等。
之所以要名细,可以把他的组成得结构件表达清楚,同时材质也很明确。方便工艺做零件得采购和下料。同时焊工可以通过名细进行焊接。
如果没有,那么工艺得就得按照三维图进行下料,选择材质。而更麻烦得是焊工根据什么进行焊接是三维图吗。仅凭普通的三视图的表达,复杂的图纸是很难没有名细分得清楚的。
同时也便于出错后的理清责任。

网友(点评):
只是因为有一个工程师,在画一个底座的焊接结构图时,没有名细我们的观点不同产生的。同时,他那里的材质没有表达清楚,结构件的东西没有很好的表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是要求加名系的。作为一个焊接结构图,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是有构件(槽钢,角钢或扁钢等)还有 ...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涨见识了,原来社会化外协分工模式可以不给图纸/材质/数量,可能是行业之间的差异吧。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1、给外协的图纸如果没有明细栏和拆图,不确定工艺路线,采购怎么和外协厂确定加工成本和采购价格?
2、如果这个结构件有强度要求或焊接残余应力要求,材质和焊缝设计对结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零件也这么处理吗,还是一般不用考虑这种情况?
3、还有一个互换性的要求,如果这个结构件是个比较大的件,客户使用中其中的一个位置比如撑杆开裂需要更换,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明细不知道原来外协厂用的什么规格,怎么处理,是找接近规格的材料换了就行吗?

网友(点评):
所以嘛,现在的东西有些不一样了。装配本来是个技术活,现在叫打螺丝了。不知道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协件一般不给零件图,都是焊接图让他们自己拆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的,焊接后的零件加工图和3D图直接给厂家

网友:
给出你所需要架子的外形尺寸即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