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仪器二次定位微调xy方向,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23-10-19):
(图片)

网友A:
没锁紧和调水平的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紧和调水平的装置吗?

锁紧的有,还没加,脚轮可以调水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紧的有,还没加,脚轮可以调水平吧

上面加一个水平器,脚轮可粗调,细调还得加东西。

网友B:
水平如果有要求,的确是要按楼上说的,增加一个水平微调,脚轮调整是很粗糙的精度,
还有看截图,上面架子这么高,底板做得小气一点,假如微调X轴到极端一侧,估计用手碰一下都摇晃

网友C:
为什么偏位设计,重心偏移,重心也偏高。测量校正基准是目标板吗?

网友:
小车停到那,应该用四个螺杆调角粗调,保持整体不动后,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加一个水平器,脚轮可粗调,细调还得加东西。

有加比较经典的特制中空螺丝微调水平,还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微调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如果有要求,的确是要按楼上说的,增加一个水平微调,脚轮调整是很粗糙的精度,
还有看截图,上面架子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偏位设计,重心偏移,重心也偏高。测量校正基准是目标板吗?

上部是一个悬臂伸出来的,主要调悬臂和测量系统的中心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