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小白对选型的疑惑

楼主(2023-10-19):
最近齿轮齿条传动选型遇到的疑惑:选型顺序是什么?
如果先选电机,就首先需要知道齿轮的直径才能得到转速和扭矩;反过来先选齿轮的话就得首先知道模数和齿数,用计算表格通过强度确定模数和分度圆半径时还需要知道齿数和传动比,选齿数时又需要知道分度圆半径,大佬们帮忙给个思路呗

网友:
选型这玩意讲究的是一个现有成本,结构难度,安装维护,时间周期取最优的协调关系,电机规格是固定的,齿轮齿条模数与负载范围固定,运动速度加速度确定,负载确定,安全系数确定,先把已知条件都搞清楚,针对未知条件进行假设粗略计算,然后得出大致的什么传动比,需要用多大电机,根据成本等条件选定标准品参数,再逆推定制件,最后整体确定

网友(点评):
明白了,先估计再校核,试出来

网友:
先要知道功率,决定了电机和减速机,再选链条啥的了。

网友(点评):
链条齿条傻傻的不分

网友(点评):
先按照功率选电机,再按所选的电机扭矩转速确定减速机,对吗

网友:
省钱,省电,节约成本

网友:
能量守恒,功率还是比较好确定的

网友:
先把功率确定下来,再看要移动的速度,选电机减速机,再选后面的齿条或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