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什么传动方式呢

楼主(2023-10-19):
请问下大佬,这是什么传动方式呢,固定在滚筒上的类似链条的该称作什么,怎么计算链轮的齿数节距呢

网友:
好象叫齿销传动

网友:
还是销齿传动

网友A:
在轴上怎么固定的?

网友:
圆柱齿吧

网友:
感觉就是链条传动的变形

网友:
销齿传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说,大型圆盘的外圈啮合传动用这个。

网友:
你帮上一圈链条也能实现同样功能

楼主:
涨知识了!感谢楼上各位的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上怎么固定的?

焊接的

网友:
我跟着看看也能涨些知识哈哈哈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相比齿轮传动有啥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相比齿轮传动有啥优缺点

噪音小,维修成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