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转动一拍如何计算?

楼主(2023-10-20):
凸轮分割器转动节拍如何计算? 比如4工位,知道扭矩,转个90度,怎么换算成转动90度要了多少的时间?

网友A:
大部分分割器选项资料都有写,连续运转间隙多少时间,转动多少时间可以看一下,你搜一下德士的官网上面有相关资料

网友B:
输入轴转1圈的时间就是分割器出力轴转90度的时间(动+停)
假设电机转速1400转,直连分割器,那节拍是1/(1400/60)=0.0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轴转1圈的时间就是分割器出力轴转90度的时间(动+停)
假设电机转速1400转,直连分割器,那节拍是1/( ...

那就只跟电机转速有关系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分割器选项资料都有写,连续运转间隙多少时间,转动多少时间可以看一下,你搜一下德士的官网上面有相 ...

想了解下是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跟电机转速有关系了呗

如果你只是问分割一次总时间多少,是只和输入轴有关系。
另外扩展回答一下,可能是你想了解的。
动停比
上面我说的总时间=分割时间+停止时间,如果动停比在大于1:1,电机可以做到一直转,如果动停比小于1:1,一般就要停电机了。驱动角是90°的分割器基本上体积要大很多而且性能下降,基本没厂家做了。这时动停比90°:270°。如果更长的停留时间,唯有停电机
如果你是这种工况,停止时间就是由你工况而定,驱动时间要看你负载、分割器大小而定。这才是节拍总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问分割一次总时间多少,是只和输入轴有关系。
另外扩展回答一下,可能是你想了解的。
动停比 ...

麦哥是行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下是怎么计算的呀

自己下载研究吧,这种常用又比较重要的东西,还是要把选型搞明白的
https://www.dexcams.com/tw/products/intermittent-precision-index/df-flange-type/intermittent-index-flange-type-8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