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审图的意义

楼主(2023-10-20):
如果一个审图者,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设计的设备的全面的情况的话。那么它可以提供设计工程师的很多有意的建议,比如设备的机构组成设计的建议,某些结构改进的建议等等。由于他了解具体设备装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在审图过程中会加以关注。

一个好的审图者,会对设计者的习惯和缺陷指出。会引导这个设计群体改掉不良的习惯。一个好的审图者,会逐渐提高设计者的严谨作风。

网友A:
审图确实有意义,而且相当于检查反思,但是没那个时间精力去审图,特别对于非标设备而言。设计师谁不想做好一台设备,但是情况它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审图确实有意义,而且相当于检查反思,但是没那个时间精力去审图,特别对于非标设备而言。设计师谁不想做好 ...

我们下单时的过程,基本上是下图到审图在经过改正在审图,600张图纸,可以保证在两天内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下单时的过程,基本上是下图到审图在经过改正在审图,600张图纸,可以保证在两天内完成。

你们如果做的是标准机或在标准机基础改进优化的,那内部结构非常熟悉,工作原理也非常熟悉

就是从 装配工艺 加工工艺 这方面来审图。

审图当然有意义 但必须从最终功能实现角度实现,我们以前一张图纸除去校对 有三个人去审 还是争执不休,最后其实都是根据个人喜好去审 到最后毫无意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如果做的是标准机或在标准机基础改进优化的,那内部结构非常熟悉,工作原理也非常熟悉

就是从 装 ...

所以说,审图的意义,存在于审图者的水平和责任范围。他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以及给他的权力。

网友C:
我们这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看别人图纸的时候,发现漏尺寸就NB哄哄的数落别人,说那么重要的尺寸也能漏。
等到他转来设计的时候,漏的比其他任何都多,后来干不下去又灰溜溜干会老本行去了。

网友(点评):
前一个我做过,不过,我审图记录里留有审图记录,他们就按审图记录改完。马上就回来。不仔细看一遍。我看效果不好,就说他们几句。哈哈哈

楼主:
我有点不太相信,一个审图严谨的人,做设计毛病很多。只能说,他审的图也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看别人图纸的时候,发现漏尺寸就NB哄哄的数落别人,说那么重要的尺寸也能漏。
...

同意。

没有绝对正确的图纸。来一张图,我多多少少都能找出点他的把柄。

网友:
我们以前安排老工程师审图,由于产品种类过多,确实无法了解结构性能,主要还是规范图面标准,视图摆放形式都会检查,第二个检查图面是否符合现有工艺合理性,还有查漏补缺,对一些形位公差结构会提出疑问和建议。确实大部分都觉得过于繁琐,但是经过他的图纸确实图面美观合理很多,图面错误也少了。

楼主:
没有不漏尺寸的人,但是几乎80%的图纸都有毛病的话,真是应该自省。我们这开始大多数是另外公司挖来的熟练的设计师。可是他们带来的图纸也都是经过审图审过的。我审图时返图率50%以上。
同时这些熟练的工程师的返图率也较高。他们的制图习惯不行。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