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求助,求科普

楼主(2023-10-20):
这个零件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工成本低?一个批次也就是100套的样子,结款超快不拖欠。

楼主:
补充说明,产品下部凸缘按最高硬度51要求,允许硬度低一两度,其余部分可按45-51度。

网友A:
两边激光割,中间留孔车周韬,那俩个销牙留塞焊孔塞焊

网友(点评):
轴套,打字太快没看

网友B:
线割了焊上去,可以不

网友:
两侧线割+ 轴车削+焊接

网友C:
别的不说,结款超快,直接给现金就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式了,一万,月结90天做不做,不做,9000,直接预付全款,做不做,那必须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激光割,中间留孔车周韬,那俩个销牙留塞焊孔塞焊

我们现在用的是棒料,工艺是粗车-精车-线切割-铣削-热处理-精磨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太耗工时了

网友(点评):
建议考虑下使用板料,锯-刨-铣-精车-热处理-精磨-线切割-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刨完之后,可以使用工具磨,磨两对称面,作为铣工序的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结款超快,直接给现金就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式了,一万,月结90天做不做,不做,9000,直接预付全 ...

我们一般是供料的,定金付三成,产品到了之后检测合格付于下七成,质检时间1-3个工作日。

网友(点评):
风险有点大,遇人不淑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了焊上去,可以不

因为产品承载扭力较大目前不建议焊接。而且焊接变形之后还要再加工。

网友D:
什么叫超快?5:4:1的付款方式行不?

网友E:
数量比较不少,也只有传统的方法慢慢做了

可以和客户谈一下年用量,或三年的用量,看多少? 然后在调整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量比较不少,也只有传统的方法慢慢做了

可以和客户谈一下年用量,或三年的用量,看多少? 然后在调整 ...

目前市场用量不大,批次间隔时间待定。这个产品原本在军工厂生产的时候是有好几套专用的加工工装来做,现在已经简化了很多了。我们现在的成本控制不允许我们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超快?5:4:1的付款方式行不?

这样的结款方式,我们一般就不供料了。

网友F:
要是一直有批量的话 你看看 能不能开模

网友G:
长期做这款的话,精锻最合适,也可以铸(力学性能有影响,有可能客户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一直有批量的话 你看看 能不能开模

就是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期做这款的话,精锻最合适,也可以铸(力学性能有影响,有可能客户不接受)

这个是用在武器上的,铸怕是不行,材料对韧性有要求,而且现在用量太少了。

网友H:
精铸+铣,定材质后找供应商,15年前做比这小的件,100件都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铸+铣,定材质后找供应商,15年前做比这小的件,100件都给做

铣的话配合圆度能保证都好说,就是装夹困难可能要做定位工装用于加工。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铣的话配合圆度能保证都好说,就是装夹困难可能要做定位工装用于加工。

精铸,误差不会很大,大概20道以内(不知道现在可以精到多少估计10道也可以了),定位可以结合铸好的活由工艺安排铣或加镗,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的话配合圆度能保证都好说,就是装夹困难可能要做定位工装用于加工。

可以先让工艺看,铸的时候就留定位柱或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铸,误差不会很大,大概20道以内(不知道现在可以精到多少估计10道也可以了),定位可以结合铸好的活由 ...

我们这边精铸最少都是半炉起,这个一副就是两个模,两件成品才不到9两多,就算铸件做到一套一斤多点,但是半炉的量也太大了。

网友:
嗯 ,看将来有没有量,我当初初期是试制,等试制OK,起订量以千计。但第一批起订量我记得是200件,最后好像谈到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