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零件最薄尺寸

楼主(2023-10-20):
手上有个天花板储物架的产品,上方固定在天花板上,垂直向下的。领导要求算出最薄可以用多少的厚度,节省材料和成本。我试着算了下受力分析,用的是UG,那个铁网很难啊,总是崩错。材料用的Q235,总沉重275KG

想上附件,但是试了几个格式XT,STL,IGES,PRT,STP压缩后,文件都比较大。。上传不了,我是今天才来这个论坛的新人,好不容易找到组织

网友A:
这种类似钢结构力学计算 分两步走

第一 需要先整体计算,把固定端  受力端 一一画出 计算出最大扰度和弯曲变形

第二 找出最大变形量进行详细计算,比如刚性 螺丝强度是否满足

这些 应该具备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和 结构力学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钢结构力学计算 分两步走

第一 需要先整体计算,把固定端  受力端 一一画出 计算出最大扰度和 ...

我们老师说我具备,可是我在软件里不会操作。。。。

网友(点评):
可以手算 当然那种要很厉害 还有一种就是简化模型再去有限元分析

网友:
这么大的模型不能用3D网格划分,试试2d和1d,不然算几个小时都算不出来,而且找不到结果的几率很高

网友B:
楼主不会把这个模型直接分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把这个模型直接分析了吧?

是的。。。那要怎么分析,是只分析铁网么

网友C:
有方管最大承重的表,也有螺栓紧固力的表,一级一级推,能满足的部分看成一个整体推下一级。或者算截面积,按材料的屈服强度算,注意受力点和力臂,取最极端的情况下力臂的长度,静载一般取2的安全系数,你可以给到三,如果有冲击力你往5-10的安全系数放,架子自重和最大载重都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方管最大承重的表,也有螺栓紧固力的表,一级一级推,能满足的部分看成一个整体推下一级。或者算截面积, ...

只有静态力应该,存放货物的。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方管最大承重的表,也有螺栓紧固力的表,一级一级推,能满足的部分看成一个整体推下一级。或者算截面积, ...

最关键是在增加压力的时候,需要选择面。这个铁网的面选哪里?我每次选的都是直径5铁条的上表面

网友:
反向推算,安全系数先乘个10,不要小看人的脑洞,谁知道会放多重的东西。这种东西安全第一,不要计较成本,万一出了问题,就算你算得再完美问题也在你

网友B:
|小民哥发表于 10-20 17:11
是的。。。那要怎么分析,是只分析铁网么

这个模型显然不适合用实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型显然不适合用实体分析

那如何分析,该用什么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关键是在增加压力的时候,需要选择面。这个铁网的面选哪里?我每次选的都是直径5铁条的上表面

我和你说的是手算思路,你考虑同时受力的铁条数量乘以截面积就行了,能承受住就算下一级,你贴条和框架焊的话你就算焊缝面积,螺栓紧固你就算螺栓强度,一级一级往下走,你软件算的话电脑不一定识别,而且你的电脑不一定带得动,你真想用电脑核算你要用ANSYS,sw自带的貌似没那个好用,我用sw最多分析下架子,液压件强度,也很少用别的,主要模型不好建立,有时候真不如手算快,ANSYS我没用过,不过结构工程师和高校用的都是这个,一般是纯英文的,你想往结构发展可以考虑学学,不过一般大公司才有这种专岗,待遇和工作强度貌似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