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讨论

楼主(2023-10-20):
今天无意间被问起热处理,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一般的正火,回火,退火,都是会改变整块材料的硬度,而表面淬火和渗碳等处理方式,只是改变材料表面的硬度,类似镀层,说实话,我个人例如45#热处理标注一般都是写热处理55°-58°,也没有了解的很细,有没有专门做热处理的大佬来解释一下,或者分享一些书籍,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了解那么细吧,有需要热处理的零件照抄就行。热处理表面和芯部的硬度是不一样的,常用的调质处理,就是满足了表面强度和芯部的韧性。如果深入了解还要弄明白铁碳相图和金相组织,你会头大

网友:
45钢  最高硬度 也就只能弄到50HRC 左右  表面淬火。。。。
这个要去查 机械手册的 不能自己随意

网友:
45#板55-58硬度有点偏高,存在脆裂分享,建议改成40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