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直机精度问题

楼主(2023-10-20):
如图1,市面上的调直机,咨询了厂家,精度大概在±0.3mm(启动一次送料长度1000mm以内,如果多次启停还会有累积误差)
我现在有个需求,要求精度在±0.2(1000mm长度,起码有6次启停送料),厂家说做不到,我想在出料端增加多像图2的计米轮,来测量实际送料长度。

问题一:这种滚轮会不会打滑?
问题二:轮子寿命(磨损后精度不准)

网友:
用这个轮不行,你要求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点评):
那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你这不属于跟随切断 所以精度达不到
而且这类设备的电控是单片机写的比较多

如果要提高精度 计米轮需要精度高点外 还需要切断响应要快且控制性系统要改

网友(点评):
不是跟随切断,是原材料12.7*2的扁铁线,上面要冲冲一些孔(多种长度多种孔距),调直之后,随便按长度送料冲孔。孔距公差±0.2。 工艺就是送一段距离停下来冲孔,再送一段距离冲断

网友(点评):
孔距公差±0.2,这种用滚轮送料方案就错了-精度达不到

网友(点评):
扁铁线的形状 进料方式和冲床结构 大致布局一下图。精度要达到0.1我都做过

网友:
这种全名叫 线材矫直机,

一般根据 线材 粗细 来划分,还有线材的材质硬度等进行设计的

如果是普通的 类似 Q235或钢筋那种都比较好办,如果是是比较细且比较硬的就比较有难度。

矫直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太容易实现了,多加工切断就行,这个只是校直,再切断,精度能控制在0.1以内,机器精度可以到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太容易实现了,多加工切断就行,这个只是校直,再切断,精度能控制在0.1以内,机器精度可以到0.0 ...

也要看他用什么切断,切断后毛刺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属于跟随切断 所以精度达不到
而且这类设备的电控是单片机写的比较多

pengzhiping
扁铁线的形状 进料方式和冲床结构 大致布局一下图。精度要达到0.1我都做过

这个尺寸公差做到+/-0.1mm/ m ,如果温度波动15度,公差基本就没了。就是说,春天做的,夏天就不合格了。冲床一般很少见恒温生产的。考虑到库存,不同批次的产品可能会混用,存在一定的安装风险。一般怎么解决的?能调机吗?

楼主:
图2的编码器,只是我想用这个原理。
不知有没有做这种精度高的传感器厂家

现在关键问题怎么防止编码轮与工件打滑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别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