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度公差

楼主(2023-10-20):
有些图纸中看到对于孔的所在零件的某个区域内,是标注位置度公差,那能否采用其他位置类公差进行标注,是不是对这个孔位要求很严格?

网友:
首先你这问题描述不清楚啊
我按照我理解你题目的意思回答啊
标注位置公差的孔肯定要求相对严格,是不是很严格就要看公差的大小
你用尺寸公差代替位置公差,一般加工厂都能看懂,但是你尺寸公差不能要求垂直于面这个属性,也不能保证这个尺寸是你想要的方向量出来的,位置公差的公差带是一个圆柱,这个圆柱你没标错的话,你要的孔的轴线在这个圆柱内,你都可以安装使用的
最后,你如果对自己画图要求不高,要求速度,可以不标位置度,用尺寸公差代替

网友(点评):
位置度的公差 可以是个矩形,只要不要标注φ

网友A:
按新标准,几何公差分为形状公差、方向公差、位置公差和跳动公差。位置公差又有位置度、同心度、同轴度、对称度、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位置度根据被测要素分为点的位置度、线的位置度和面的位置度。另外,美国2018年新标准取消了同轴度(包括同心度)和对称度,用位置度代替。有关位置度的详细情况可参考老彭讲机械有关公差配合的视频(西瓜、B站、抖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新标准,几何公差分为形状公差、方向公差、位置公差和跳动公差。位置公差又有位置度、同心度、同轴度、对 ...

OK

网友:
这个对孔组,孔组对基面,底面,都做了要求,位置度表述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