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样能达到IP68防水吗?

楼主(2023-10-20):
第一次发帖,找半天不知道在哪里,好尴尬,看来以后得多互动发帖啦;好了言归正传:
第一次做IP68等级的防水,请问大佬这样能达到IP68防水吗?怎么总感觉不靠谱啊,还有密封圈的材质推荐型号有吗?感谢啦

楼主:
只能以附件上了

楼主:
大家这是都下班了吗

网友A:
光密封圈就想IP68吗?

网友:
做潜艇吗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做一个试一下哈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B:
另外我国相关测试依据为GB 4208-2008/IEC 60529-2001《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标准要求,对各类产品的外壳防护等级进行合格评定性判定试验;常规产品检测等级包括:IP23、IP44、IP54、IP55、IP65、IP66、IP67、IP68等级。最高检测等级IP68。IP68是一种最高级防尘防水规格,IP68等级设备代表能够完全防止粉尘进入,并且在一定压力下,能够长时间浸水,而不会损坏设备。
可见接近40%压缩率的O型圈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网友C:
上次我做了一个设备,密封罐,水下用的,两道O形圈,端盖加个平的密封垫,水下几百米都没有漏水

网友D:
壳子是什么材料?塑胶肯定不行,会有变形。

网友E:
对这个结构试验过,按照这个过盈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F:
端面密封?外部承压?那个压圈的凸台是干嘛的?

网友:
IP68是实验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密封圈就想IP68吗?

是的,不知道能否实现

楼主:
就想知道这个能做IP68等级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做了一个设备,密封罐,水下用的,两道O形圈,端盖加个平的密封垫,水下几百米都没有漏水

空间不够做两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是什么材料?塑胶肯定不行,会有变形。

全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面密封?外部承压?那个压圈的凸台是干嘛的?

压紧密封圈啊,端面密封,端面太大了,加工精度控制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结构试验过,按照这个过盈量,应该可以的。

你有也这样做吗

网友E:
类似的结构,放水深1米处浸泡数十小时,用高压水枪冲刷,密封圈处加油脂效果更佳

楼主:
是过盈量不行吗?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的结构,放水深1米处浸泡数十小时,用高压水枪冲刷,密封圈处加油脂效果更佳

我这个过盈量够吗?密封油脂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点评):
过盈量够了,一般13-20%就够了,当时用的是二号锂基润滑脂

网友(点评):
好的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实验通过,回来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密封圈就想IP68吗?

还可以加什么?本来是想加密封胶的,但是还想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国相关测试依据为GB 4208-2008/IEC 60529-2001《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标准要求,对各类产品的 ...

我的压缩率是26%

网友G:
考虑双槽,压缩率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紧密封圈啊,端面密封,端面太大了,加工精度控制太贵

直接压就好了,做个台干嘛,本来没有挤出间隙的,你硬生生做了一个

网友(点评):
直接压,整个平面度和粗糙度好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能否实现

因为你的图也看不出螺丝是在内侧还是外侧,如果是在外侧,密封圈有足够的预压量应该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整个腔体有多少个开口?每个开口是不是都密封到位了。

网友:
做测试件加压测试就好,参考手表的旋钮防水结构

楼主(2025-09-11):
引用 网友G:
考虑双槽,压缩率30%

双槽是同一平面还是阶梯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