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选型问题

楼主(2023-10-21):
大家好,这两天在研究费斯托的无杆气缸,型号DGC-G基本款。现有一个工况如下

现有两个问题:
1、加装轮子和轨道后,无杆气缸是不是就基本不受什么竖直方向的拉力了?
2、加装轮两个φ48mm轮子后,是不是就只需要计算滚动摩擦了?我大概研究算了下(不一定准确),约15N的力就能带得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选择气缸的时候只要缸径φ8(6bar时力的理论值30N)的即可了??

有大哥能解答嘛,感谢!

楼主:
图没发出来,重新发一下

网友A:
你有轨道以后,无杆气缸和负载的连接就可以做成活动结构,就是可以完全不受到任何垂直力。
使用滚轮计算滚动摩擦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考虑滚动摩擦啊,你启动的时候是有静摩擦力的,要考虑启动需要多大力才行,这种结构启动力是大于匀速运动力的,别整成小马拉大车了,60kg的负载,你还是整大点好,起码看起来也协调的多,你整个8的到时候大概率是走不动的。
再就是如果输出力太小,遇到坎儿就会一顿一顿的,大气缸也增加不了多少钱,没必要省这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轨道以后,无杆气缸和负载的连接就可以做成活动结构,就是可以完全不受到任何垂直力。
使用滚轮计算滚 ...

感谢老哥答疑解惑。
我这就是想了解一下最极限状态下会存在啥风险,听老哥这么一说,再考虑一下就点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轨道以后,无杆气缸和负载的连接就可以做成活动结构,就是可以完全不受到任何垂直力。
使用滚轮计算滚 ...

老哥麻烦问一下这个瞬间力大概咋算,讨个大概经验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没发出来,重新发一下

你的负载是60kg;假设滚动摩擦系数0.1,气压是多大?假设0.5Mpa;气缸行程是多少?假设是300毫米,动作时间是多少?假设1秒钟;动作气缸连接负载的零件部分10kg;轴向负载力F=0.1X(60+10)X10=70N;v=0.3m/s,气缸负债率是0.5;那么理论出力就是70N/0.5=140N,那么F(140N)=0.7854X气压(0.5Mpa)x气缸缸径的平方,推出缸径大致20mm;取缸径D=25mm

网友(点评):
启动加速度需要考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麻烦问一下这个瞬间力大概咋算,讨个大概经验值

看留下那位兄弟的计算就很专业了,最少按照他说的来。
实际上安装的时候还会存在不水平的情况,有角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滚动摩擦力的问题了,如果是顺着的,那会很轻松,如果是反着的那气缸就需要克服额外的负载重力,所以安装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60kg,一秒,,,气锤?不考虑缓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60kg;假设滚动摩擦系数0.1,气压是多大?假设0.5Mpa;气缸行程是多少?假设是300毫米,动作时间 ...

受教了,谢谢!

另外我看φ25的无杆气缸滑块上有4个M5固定孔,就4个足够固定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

另外我看φ25的无杆气缸滑块上有4个M5固定孔,就4个足够固定了么。

足够了,你要不放心螺栓选用8.8级以上的,负载理论计算后,别选那么死,放大点,留点余量,理论跟实际有很大差别。

网友C:
不推荐用轮子+轨道的方式进行导向。用直线导轨不好么?
气缸和负载连接部位一定要活连接,硬连接的话,装配不好会严重降低气缸寿命
另外注意缓冲,60KG这么重,停止的时候会有很大冲击,搞不好直接把你气缸干报废了

最后:你都用轮子+轨道导向了,我想精度肯定不高。直接用国产电推杆行不行?几百块钱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60kg;假设滚动摩擦系数0.1,气压是多大?假设0.5Mpa;气缸行程是多少?假设是300毫米,动作时间 ...

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用轮子+轨道的方式进行导向。用直线导轨不好么?
气缸和负载连接部位一定要活连接,硬连接的话,装 ...

感谢回复目前公司里面的设备比较单一,基本还没有用过直线导轨这种形式的,等待有人创新中,我也还没使用经验,就没有考虑。
气缸和负载的连接会注意的,感谢提醒。
至于电动推杆的话可能安装空间受限,不太适用,不然也不会考虑无杆气缸,就直接用常规气缸了。

网友:
滚动摩擦的等效摩擦系数,和轮子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和材质 刚性也有关。。不能想当然的等价0.1.。如果轮子特别小,可能要大于0.1. 如果没有感觉 你看看行车用多大的电机就知道了。或者自己找轮子推动试一下。不多说,上图

网友:
SMC样本有一些工况的计算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