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受力大小

楼主(2023-10-21):
网板表面受力100KG,那么下面三根同样大小的柱子,受力是100/3吗,还是每根柱子都是100.我在受力分析时,怎么给力

网友A:
要看100Kg的力是怎么分布的,不同的分布情况会造成三根柱子受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100Kg的力是怎么分布的,不同的分布情况会造成三根柱子受力差异。

均匀分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均匀分布

如果作用力的中心与平板的质心重合,也与三根立柱构成的中心重合,那三根立柱的作用力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均匀分布那就是整个面受力啊

网友:
可以估计为受力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作用力的中心与平板的质心重合,也与三根立柱构成的中心重合,那三根立柱的作用力应该是一样的

直接给数据,文字有歧义。受力均匀是指,大家都受到100KG,还是大家都受到100/3的力

网友:
不考虑材料能不能承受,直接假设静止.一些简单的方程.类似,有多少就建立多少直觉来说,如果越靠哪边受到的力越大

对于一些概念,若所受合外力为零,质心保持原来的状态.
solidworks是可以看质心位置的.

网友:
看你需求,如果要看柱子受力情况,你均匀的话,才100kg,你就全算到单个柱子也没多粗啊

网友:
100/3

网友B:
上面单柱受力50,下面两个立柱各受力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单柱受力50,下面两个立柱各受力25。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