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目前哪个版本好用

楼主(2023-10-21):
如题,各位觉得目前哪个版本好用,顺畅报错少.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SW2016,目前最好的版本。但是能不能匹配比较高的win11不清楚。从2017开始各种BUG就特别多了,当然功能也多了,很矛盾

网友:
个人在用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SW2016,目前最好的版本。但是能不能匹配比较高的win11不清楚。从2017开始各种BUG就特别多了, ...

以前是2016 跟着同事现在装了2018和 2019 ,感觉自从装了2019后就出现卡顿现象,退不回去了

网友(点评):
卡顿应该是显卡跟不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2016 跟着同事现在装了2018和 2019 ,感觉自从装了2019后就出现卡顿现象,退不回去了

所以没事不要乱升级,SW这破玩意儿现在BUG多的很,以前用都还很好,从2017开始往上就不行了。我是因为同事升级到2108,无奈也只好升级了。现在商量好大家都不升级了。

网友:
装了SW2020,还行。主要用INVENTOR。

网友:
目前在用2020版,够用

网友:
理论上最新版本2023版最好,实际要看上下游配套企业多数用哪个版本。
用2016版是最不合适的,到2023版这差了7个版本。
如果从新增功能看,恰恰应该使用2019以上的版本。
因为2017 2018 2019 增加了很多有用的功能,只用2016或者更低版本,那是给自己添堵。

网友:
版本越新功能越多优化越好,但bug也越多,主要看自己的使用方向,只是建模还是有其他的仿真需求?

网友:
电脑一般都要装2个版本的sw吧;

网友:
装了2014和2018,高版本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