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10-21):
补充内容 (2023-10-21 15:43):
实际上这张图的最大毛病是最右边的视图是由剖面导出的。

楼主:
对不起,电脑自动屏蔽了

网友(点评):
得从本地上传文件,直接复制进来的图片看不了

网友(点评):
看前辈注册时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鸭,啥图片还能被屏蔽

网友:
1.斜折边上的孔表达不清。
2.大平面上靠近边缘的孔标注贯穿,就穿过了对面折边。
还有哪些,请不吝赐教。

网友:
没啥毛病
只是这种钣金图,只标外形尺寸和折弯尺寸就可以,其他尺寸标了没啥用
如果A-A剖面图,局部放大折弯尺寸,车间更欢迎

网友:
制图规范上要加强。但这个件不太好做,对折边带直边内收,负角。

网友(点评):
这个钣金不难做,常规结构了。先折大角度,再折90度,最后折短边

网友(点评):
是,指工艺上稍显复杂。

网友(点评):
一般设计时,如遇到这种情况,尽量避免。

网友A:
对  一张展平 下料图 ,  还有折弯尺寸 ,其它尺寸没用

网友:
感觉折弯会干涉,是有专门改制的刀具吗。板厚好像看不清楚。图纸上好多孔到边的距离太模糊,不知道是到板的外边还是到板的内边

楼主:
不满意

网友(点评):
这图很简单,但你们挺乐意饭这类错误

网友:
我小作坊的图纸,估计要返工

wrn
很明显右边是展开图
居然不标折弯线尺寸,,,,,
这张图不对也就1分钟
这个有3D图吗
这个三视图不符

网友:
拉丝方向没给;这个应该是激光下料折弯,那个折弯角度和尺寸不合理;105的尺寸标注不合理

网友:
一看就是大师设计,有毛问题

网友(点评):
他还真有毛问题,这是我今天驳回的一张图,他改了。

网友:
你这要是在我的公司要被喷死,改图的画下图要5分钟,修改2分钟,上传图10分钟。一天不要干活了。

楼主:
不知道在什么公司是这样做。对于我们设计设备的公司,如果产生错误,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

网友:
只要是市面上正常的激光机,合格的操作工,钣金这些孔距孔径公差绝对是远远满足,所以这些孔距孔径,标不标对品质基本没影响。

网友(点评):
这点问题不大。

网友:
一个钣金图,没必要吹毛求疵,把时间浪费在折腾自己人上。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说,没问题

网友:
审图是建立在设计人员的设计图纸之上,没图纸你审啥?钣金图纸一般是机械设备的外罩,外形美观,操作机器时提供安全防护,过份检点完全不必要,
图纸没啥问题,角度要折到位,如果采用激光下料,建议90度折弯处刻线.

网友:
看着 标了 好多尺寸,大部分都是不清晰的,视图不需要那么多,需要放一个展开图带折弯线的,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钣金图纸,都会放展开图,有时候害怕软件出问题 还会自己手算校对一下图纸展长是否正确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钣金图纸,都会放展开图,有时候害怕软件出问题 还会自己手算校对一下图纸展长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我们设计部门需要的是整体的形状尺寸,制造部门需要的展开图。我一般很少看到展开图。所以那没看习惯。

网友(点评):
展开图不是给你看的 ,是给车间看的,钣金件 基本上都要配上 展开图,所以钣金是用3D画出来的,再3D模型中就校对装配关系,所以我不懂 审图的意义何在,这个图纸没有按照国标绘图,也不清晰美观

网友(点评):
如果审完图 最终是这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专门雇一个审图的看这种钣金件不太需要,

楼主:
现在还没有一个说到,错误的重点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图纸,您老给看看有什么问题

小数位数不用说,这个是老外规定的

小数位数不用说,这个是老外规定的

网友(点评):
最右侧图,长方形的外形尺寸没看出来

网友(点评):
外形尺寸在其他视图有标注 你再看看 而且外形尺寸不是要保证的尺寸 所以只能用括号来表示参考

网友:
不对称不应该有中心线

网友:
这个不是毛病,是可以这样画的,制图标准上也有,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去查查制图标准,或者买一本机械制图手册,剖视图是可以再投影的,但是要符合投影关系,有些复杂的零件 有6个视图面,也是可以由剖视图投影出来视图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错,我觉得您既然是一个全职审图,那您也要看一些符合国标的制图标准,不能您绝的错 就是错了,要有所依据,建议您再看一下制图标准,您要是这样审图,被你审图的那个人估计要难受死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剖视图可以再投影视图,但最好用相视图表示。在这张视图中不建议用这种方式。

网友(点评):
剖面最好不用相视图

网友(点评):
剖视图 自己就可以作为主视图 ,这张图投影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向视图一般用在局部,或者投影关系不好表达的地方

网友(点评):
国家标准是死的。掌握国家标准是活的。在图纸中要先三视图,后其他。

网友(点评):
在这张图纸中,没必要不要用剖视图引出侧视图。可以用正常的三视图,就不要采取特殊的方式

网友(点评):
你看看。啥话都说了 这个视图 没有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2个方向的剖视图是为了展现钣金的折弯方向,你已经脱离实际太久了。标准是活的没问题,单也不是说 你说怎样就怎样的

网友(点评):
标准 没有说 必须要有三视图 才能有其他的,有些视图甚至可以单独的一个全剖视图就可以表示,三视图不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这样图 在你那你觉得有问题,单就视图关系来说 你说破天 都没有问题,不信你可以拿着图纸去问其他厂家,或者其他公司,开始也是什么不要说,让他们自己找,你看他们会不会认为有问题

网友:
图纸本身就是语言,能让人看懂就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逻辑,何须强迫别人用你的逻辑呢。累不累

网友(点评):
有时这是没错的,但在我的认知中,特殊手段只能用于特殊场合。不适合一般场合。比如虚线就用于不可见线。其他的地方不可用。但没办法我就接受。

网友(点评):
图纸看懂是一方面。还有避免歧义。

网友(点评):
送你一句 你自己的话,标准是死的,掌握标准是活的,你这是强迫症,不是真正意义的审图

网友(点评):
不是强迫,我审图要求在三视图中,不要加入剖视图,只能放在三视图外。

网友(点评):
你这真的如坛友说的太教条了,不知道你看过多少图纸,在很标准化的国企中,全剖视图作为主视图很常见,半剖的也常见,特别是环状的垫圈一般都用一个全剖的视图就表示了!

网友:
和我画的一样的,太差 没有美观,线路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一张展平 下料图 ,  还有折弯尺寸 ,其它尺寸没用

检验用什么图?

网友:
批量的检,一件两件不检,错了报废重做。
按现在钣金制作的水平,只要不是画图错误,激光开料导致错误的概率是很小,那剩下的就是折弯,毕竟这个岗位还是以人操作居多,全自动没普及。
所以就检查折弯方向、尺寸、角度,基本没问题

楼主:
从图纸的加工来说,这张图是没有问题,能加工,但从设计工程师的角度说,这张图是不允许这样画的,我要求我的工程师必须保证图纸的合规,符合逻辑,尽量不产生歧义,否则,由于歧义产生的加工错误,设计者是有责任的。对设计者的要求是尽量避免加工中有可能产生错误,同时如果产生错误,你必须保证是加工者操作和图纸的理解的错误。

网友:
基本视图规范貌似都没有遵守。剖视图右边的视图要用向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