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怎么链接

楼主(2023-10-21):
如图,慢走丝加工这个热后渗碳的齿轮,怎样装夹能够让慢走丝半边加工连接上,不能有肉眼可见的接痕

补充内容 (2023-10-24 08:11):
现在这个齿轮已经热处理结束,我需要沿着齿轮齿面去除20丝的余量,怎么样能让铜丝沿着外圆周形状走一圈

网友A:
一切割 就行,这个多容易,为什么要分开切割 ,要不是我做了10年线切割 ,都让你搞蒙了

网友:
切齿面吗,多走两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割 就行,这个多容易,为什么要分开切割 ,要不是我做了10年线切割 ,都让你搞蒙了

怎么能做到一刀切呢,齿轮已经成型了,我要用铜丝沿着齿走一圈呀

网友(点评):
没明白你的意思,半边加工连接上?钼丝线和零件轴心平行,沿齿形走一圈就OK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一边一边的线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做到一刀切呢,齿轮已经成型了,我要用铜丝沿着齿走一圈呀

lz的意思是,单边装夹,割一边,然后暂停,装夹另外一边,然后割另一边??

保证圆心不动即可。

网友:
既然说齿轮外形已经割出来了,那就做一块工装板,把齿轮种进去。工装板架在线割的架台上。

网友:
说实话感觉楼主没说清楚问题,有点懵

网友B:
你要这么切,为什么不先留基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这么切,为什么不先留基准出来?

基准就是外圆,零件需要进行局部热处理,没有办法留出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就是外圆,零件需要进行局部热处理,没有办法留出余量

思路要打开,我给你出个办法,尺寸轴向两侧的轴处做工装安装在外侧,铣出基准→快走丝线切割→淬火→慢走丝。加工过程中工装不许取下、移动。

网友:
中途停顿,停在齿形外面,倒压板,再切割另一半,工件必须压在磨过的平板上,倒压板时确保工件绝对不动

网友:
找正一个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