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角拧螺丝,怎么设计?

楼主(2023-10-21):
要做个塑料小盒子,四个角用 M3 自攻螺丝固定,就要在四角立上柱子,柱子中间开 2.5 的孔。
最简单的柱子是方形的,如下面小图。但这样料就厚,可能缩水。如果是外面缩,就难看。
优化后如大图,料薄了,但角落里恐怕不好加工吧?
请问大家的看法?

网友:
qian牵两根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高度尺寸不大,可以不要筋

网友:
淘宝买个现成的回来看看

网友:
电火花打出来的,没什么不好加工的。塑料不像压铸,对薄铁那么敏感。肋片不应该与BOSS柱同高,再薄些。BOSS柱底下看下要做火山口吗?这东西,不太清楚的,可以发供应商评估下。

补充内容 (2023-10-22 11:06):
肋片低于BOSS柱,一是怕干涉,二是一般上下可以做个圆台阶定位

网友(点评):
肋片应该比 BOSS 柱再高些?

网友:
改变下固定思路,用卡扣或者滑扣固定,不够的话,再加一颗螺丝固定,不选角落

网友:
另外,为啥非得选四角,能不能挪出来一点

网友:
TB找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