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析下如何设计散热器

楼主(2023-10-22):
散热器如何设计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让热量快速的散掉啊,齿高齿厚有没有大概比例啊,材料原本用的1060铝板,现在想考虑紫铜了,热量散不掉,下图是之前的尺寸,齿厚1mm,齿间距1.5mm,齿高28mm,求大佬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散热面积已经很大了,是自然散热吗?还是通过风扇,或者其它加速对流的装置。热量通过散热器散发出来之后,还要迅速的把热量排走,不然散热效果也不好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10-22 10:54散热面积已经很大了,是自然散热吗?还是通过风扇,或者其它加速对流的装置。热量通过散热器散发出来之后,还要迅速的把热量排走,不然散热效果也不好
有两个8038的风扇,单个风量是80cfm,带不走热量,吹出来的风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点评):
吹出来的风?不知道怎么布局的哈,不至于感觉不到温度啊

楼主:
|暴躁的老鲨鱼发表于 10-22 11:10有两个8038的风扇,单个风量是80cfm,带不走热量,吹出来的风感觉不到温度
看这张图,红色是发热源,绿色是风扇,中间黄色是散热片,两个大风扇吹的风从散热片两边出来,理论上风扇齿两边出来的风应该是热的,实际上吹出来的风是凉的,就是散热齿的温度根本都没有带出来,我不不懂怎么设计散热齿最合理

网友(点评):
看你描述,风扇是往下吹?风从散热片两边出来?

网友A:
估计散热片太密了,风不好流通,实际风量也下降了,另外,基板会不会太厚,储热太多。

补充内容 (2023-10-22 20:20):
散热面积大了,但风速降了,看哪个增益损失大。另外,加导热硅脂。

网友(点评):
齿密的话不应该是面积越大越好嘛,我现在的齿距有点大,齿厚也厚,基板确实厚了,后面优化也得改,就是不知道这个齿厚齿间距齿高这个比例怎么去设计啊

网友:
首先应该用纯铝,纯铝和合金差太多。其次描述不要只说风不热,要提供热源温度,散热器底座下部温度,上部温度,散热片顶部温度,出风温度,环境温度等参数

网友(点评):
1060就可以当做纯铝,铝含量很高的,找到原因之一了,加工那块做不了纯铝也没说按6061做的,发热源不超过500w,你这分析的散热片温差,我也没有测量仪一点一点测啊,只能凭手感摸出来

网友(点评):
纯铝和合金铝要差个3,40%,散热都要纯铝,实际温度埋个测温计就清楚状况了。不过500w,这个风量应该风温手感接近环境的

网友:
如果需要完成完整的正向设计。

从热的领域计算的话,需要如下步骤(请自行了解相关内容):
1. 设定边界条件 即环境温度,翅片的目标温度,需要散热组件处理的热量
2. 初步假设散热翅片的尺寸,底部总宽,底部总厚,翅片高度,翅片厚度,翅片数量
3.1 对于被动散热,由上述条件计算边界条件下的自热对流和辐射传热的总传热系数
3.2 对于主动散热或者说强制对流散热,由上述条件计算边界条件下的强制对流和辐射传热的总传热系数
4. 得到传热系数后,根据温差,传热面积,可以直接得到稳态下的翅片温度
5. 对比设定的翅片温度和得到的散热后翅片温度,如果基本一致,说明翅片的设计是合理的,否则,调整翅片几何条件,重复上面步骤,直到设定温度和散热后温度基本一致

上述计算过程,涉及:
1. 空气的热参数:粘度,比热,热导率,热膨胀系数
2. 流体中的参数:格拉晓夫数,普朗特数,瑞利数,努塞尔数
3. 翅片材料的参数:发射率

网友:
(๑•̀ㅂ•́)و✧:;液冷~~~~~~···

网友(点评):
液冷占地方

网友:
参考电脑散热器,不知楼主有没有涂散热硅脂。
看上面说风扇吹出来的风没有温度,不知散热片上的温度大概有多少?
可以换个风量大点的风扇试试

网友(点评):
有散热硅脂,散热片温度摸着五十度左右吧,已经是大风扇了,8038的80cfm

楼主:
|Lean_2017.feng发表于 10-22 20:28如果需要完成完整的正向设计。

从热的领域计算的话,需要如下步骤(请自行了解相关内容):

1. 设定边界条件 即环境温度,翅片的目标温度,需要散热组件处理的热量

2. 初步假设散热翅片的尺寸,底部总宽,底部总厚,翅片高度,翅片厚度,翅片数量

3.1 对于被动散热,由上述条件计算边界条件下的自热对流和辐射传热的总传热系数

3.2 对于主动散热或者说强制对流散热,由上述条件计算边界条件下的强制对流和辐射传热的总传热系数

4. 得到传热系数后,根据温差,传热面积,可以直接得到稳态下的翅片温度

5. 对比设定的翅片温度和得到的散热后翅片温度,如果基本一致,说明翅片的设计是合理的,否则,调整翅片几何条件,重复上面步骤,直到设定温度和散热后温度基本一致

上述计算过程,涉及:

1. 空气的热参数:粘度,比热,热导率,热膨胀系数

2. 流体中的参数:格拉晓夫数,普朗特数,瑞利数,努塞尔数

3. 翅片材料的参数:发射率
好的,我参考一下,可以试试

网友:
吹出来的风是凉的,你要看下系统是否正常,然后测量一下温度是否正常。如果系统稳定,说明散热足够,甚至是过了。如果温度不正常,才来考虑结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考虑一下多种材料复合,比如使用紫铜将发热体的热传导出来,然后通过纯铝散热片+强力通风达到散热目的
做一下仿真,还有就是确定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机箱通风流道 和外部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张图,红色是发热源,绿色是风扇,中间黄色是散热片,两个大风扇吹的风从散热片两边出来,理论上风扇齿 ...

风扇反装试试。或者装在侧边,让风的方向无遮挡

网友:
没有形成对流啊,热量是从底部来的,你从上往下吹?最好应该风扇采用吸风式的啊

网友:
一端制热一端制冷吗?可以手摸判断一下热量是否通过散热片传导出来?风扇需要往外排风不是吹风,热量需要被带走不是吹走。如果是在设备内的话,设备内是否留有足够的通风口或者风扇辅助排风降低设备内的热量?

楼主:
|莫BK发表于 10-22 13:06估计散热片太密了,风不好流通,实际风量也下降了,另外,基板会不会太厚,储热太多。

补充内容 (2023-10-22 20:20):

散热面积大了,但风速降了,看哪个增益损失大。另外,加导热硅脂。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opaqueboy发表于 10-23 08:31我有,专业的,当初是美国宇航局设计的
你好,可否借鉴一下,或者您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呵呵,给钱才能解决问题的,免费我真不干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10-23 08:44吹出来的风是凉的,你要看下系统是否正常,然后测量一下温度是否正常。如果系统稳定,说明散热足够,甚至是过了。如果温度不正常,才来考虑结构问题。
散热片摸着是热的,吹出来的风感觉不到热,热源系统没问题,结构设计有缺陷,加工也打马虎,现在从新设计从新走流程

楼主:
|邂逅阳光发表于 10-23 08:54是不是考虑一下多种材料复合,比如使用紫铜将发热体的热传导出来,然后通过纯铝散热片+强力通风达到散热目的

做一下仿真,还有就是确定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机箱通风流道 和外部环境温度影响
再考虑紫铜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常温都通过不了

楼主:
|Mxluck412发表于 10-23 10:59没有形成对流啊,热量是从底部来的,你从上往下吹?最好应该风扇采用吸风式的啊
吸风怎么叫对流呢,吹风不应该是对流嘛,而且吹的话散热更快

楼主:
|钟sir.发表于 10-23 11:10一端制热一端制冷吗?可以手摸判断一下热量是否通过散热片传导出来?风扇需要往外排风不是吹风,热量需要被带走不是吹走。如果是在设备内的话,设备内是否留有足够的通风口或者风扇辅助排风降低设备内的热量?
散热片是热的,但是加工那块打马虎给搞成6061的铝材了,比热容小,吹风的话散热片温度降不下来,500w的热功耗抽风能抽走嘛

网友B:
按照以提供的参数,试算了下,供参考讨论:

翅片区的长度160mm.宽度80mm,翅片数量 (160/(1+1.5))=64+1, 两个散热风扇实现最大80*2=160cfm风量

翅片总传热系数约126.61W/m2.℃

试算确定的边界设定翅片温度35.5℃,环境温度20℃,可实现400W的散热。

翅片温度为35.5℃时,实际的最大传热温差为15.5℃,那么吹出的风最大温度不会超过35.5℃.

那么应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风温体感.

但是,按照提供的信息,散热翅片似乎有50℃左右的温度,那就需要了解整体的散热翅片和环境信息是否描述完整。

不然,是挺奇怪的。(风扇流量利用率在10%左右时,翅片温度约44℃)

500W的热,可以被带走,散热翅片温度上升不超过5℃.

楼主:
|Lean_2017.feng发表于 10-23 14:48 本帖最后由 Lean_2017.feng 于 2023-10-23 15:06 编辑

按照以提供的参数,试算了下,供参考讨论:

翅片区的长度160mm.宽度80mm,翅片数量 (160/(1+1.5))=64+1, 两个散热风扇实现最大80*2=160cfm风量

翅片总传热系数约126.61W/m2.℃

试算确定的边界设定翅片温度35.5℃,环境温度20℃,可实现400W的散热。

翅片温度为35.5℃时,实际的最大传热温差为15.5℃,那么吹出的风最大温度不会超过35.5℃.

那么应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风温体感.

但是,按照提供的信息,散热翅片似乎有50℃左右的温度,那就需要了解整体的散热翅片和环境信息是否描述完整。

不然,是挺奇怪的。(风扇流量利用率在10%左右时,翅片温度约44℃)

500W的热,可以被带走,散热翅片温度上升不超过5℃.

你好,就看你分析的最符合实际,可以加您微信请教下嘛????

网友:
可以,论坛发加好友了,里面有wx

网友:
芯片功率、温度,散热器温度,空气温度。产生多少热量,散掉多少热量?

网友:
@暴躁的老鲨鱼

奇怪了,好友没法发消息。

之前加好友的信息里,有wx号的。

请查看如何才能传递wx号。

补充内容 (2023-10-25 12:22):
:loveliness:

网友(点评):
我看到了,微信号是wxid开头的搜不到,后来我想了想办法找到一个人(微信号叫李三江,是你本人的吗),我论坛也不能发消息,没有到等级

网友(点评):
请删除相关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以提供的参数,试算了下,供参考讨论:

翅片区的长度160mm.宽度80mm,翅片数量 (160/(1+1.5))=64+1,  ...

老哥,请教下,这个怎么计算的,要看什么书籍?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看流速和尺高的,建议齿厚齿间距1:3左右,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点评):
感谢[抱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请教下,这个怎么计算的,要看什么书籍?谢谢

需要《传热学》和《流体动力学》的知识

如果要完整了解过程,先看教科书,然后看手册。

否则,直接看相关手册和算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散热片太密了,风不好流通,实际风量也下降了,另外,基板会不会太厚,储热太多。

补充内容 (2023-10- ...

千万别上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的作用是将铝板的间隙全部填满避免空隙导致无法传热用的,你这个塞满导热硅脂后就不散热了,这个建议上热管进行散热,参照CPU散热方式

网友(点评):
cpu和伺服模块上不是通常都涂导热硅脂么?

网友(点评):
CPU的热硅脂目的是填满CPU到风扇散热器的铝板或铜板的间隙避免发生只有热辐射没有热传导的情况出现,他这里上硅脂的话会减小翅片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导致散热能力下降

网友D:
配上快插接头的液冷不香吗?

网友(点评):
配这些东西整体体积又大了不少

网友(点评):
可以用微型热管,不会增加体积。

楼主:
|李简发表于 10-30 10:18
千万别上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的作用是将铝板的间隙全部填满避免空隙导致无法传热用的,你这个塞满导热硅脂后就不散热了,这个建议上热管进行散热,参照CPU散热方式

好的

网友E(2023-11-23):
引用 网友D:
配上快插接头的液冷不香吗?

大佬,有没有平易近人的相变,热管?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照以提供的参数,试算了下,供参考讨论:

翅片区的长度160mm.宽度80mm,翅片数量 (160/(1+1.5))=64+1,  ...

这个,一般是软件仿真的吧,

手算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没有平易近人的相变,热管?谢谢

广州新创意 (Newidea Technolog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是软件仿真的吧,

手算能行吗?

直接进行热的仿真的前提是必须知道一些明确的参数,否则无法进行的。
如:翅片和空气的总传热系数(对流传热,辐射传热,传导传热)不计算是不可能知道的。

当然,如果有流体动力学的知识,传热学的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首先流体仿真,分析流体和得到传热系数计算的数据,然后再进行热仿真。多场耦合分析。

对于这种相对简单形状,传热过程简单的工况,手动计算是最快和最简单的方式。

同时,如果手动计算都完成不了,更无法判断仿真分析结论是否合理。而且,无法利用仿真指导设计改进。

楼主(2024-04-19):
引用 网友F:
那您可以找我,我有这个专业的东西,当初一直干的很多美国货。就是散热翅  电话微信 13439717727

跪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