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装配体,如何只显示其中一个零件的草图?

楼主(2023-10-22):
装配体中的子装配体过多,多是routing管件,现在只想显示一个草图,其他的不显示。如何操作。如果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关闭草图,太多了。能不能逆向操作。

网友:
正常建模时,一个零件完成后就关闭所有草图、基准面等的显示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整个模型看起来也干净

网友(点评):
这个当时有别的考虑,routing画图的时候,偶尔在编辑的时候,一部分管路会变的透明,无法选取,只能通过选择草图选中。

网友(点评):
好的习惯

网友A:
选择孤立命令.孤立零件,然后单独编辑零件草图

网友:
点上面那个眼睛,戳瞎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孤立命令.孤立零件,然后单独编辑零件草图

这应该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