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详细计算步骤

楼主(2023-10-22):
目的:四轮小车的电机选型参数和要求如下:
麦轮直径为200mm,最大安全负载400N,运动速度为1m/s,最大加速度为0.5m米每平方秒,小车重量为50kg,

最大爬坡角度为30°。
注:电机经过联轴器、二级齿轮减速、万向节后传到车轮,有四个电机
希望大佬有时间能帮助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一个电机250瓦应该够了。

网友:
按两倍安全系数,4个驱动轮,加速度0.2m/S,传动比1:1,    0.85的机械效率,静摩擦系数0.7。另外负载按40kg
0.89kw电机,电机扭矩44.39你给给的参数有点乱自己换算吧

网友A:
这个计算 还是希望把产品机构示意图画一下

在上坡时 车体的重心在哪里是偏后还是偏前。正常是靠近重心的的两个轮做功比较大

第二要计算轮子和地面的材质,再被压扁情况一下 计算一下阻力矩,这么理解轮胎有气和没气行走 耗油量是不一样的

把外在的已知条件尽量详细点 后面计算准确性就更高。

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类似的负载工况人家做的进行仿照 并看人家的功率,这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
是做AGV小车么

网友:
1T负载 1m/s 四轮独立驱动 轮径250 水泥地面滚动摩擦系数0.015 滑动系数0.3 电机功率600w

网友:
之前做的,152mm轮子,上面能坐一个人跑,用的4个24V100W电机,1:18行星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 还是希望把产品机构示意图画一下

在上坡时 车体的重心在哪里是偏后还是偏前。正常是靠近重心的 ...

请问哪里能找到这种小车的电机选型计算例子,想搞明白

网友(点评):
找一下 AGV小车方面的设计规范

楼主:
谁能帮助一下吗?有偿

补充内容 (2023-10-23 22:04):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