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真的是个功夫,形位公差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3-10-23):
我在审图时看到很多形位公差选择的时候是千差万别,有时给的很离谱。不知道各位工程师你们是依据什么给的行为公差。

网友:
同问,公司规定是要按照公差等级查表得到数据,但是有些尺寸七八级公差查出的数据太小了 ,我都默认0.08-0.1

网友:
依据国标,依据基本尺寸,依据零件使用需求,依据装配后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到位,具体的数据给定的合理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同问,有时就是查表给公差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标平行度0.02 ,垂直度0.02,圆跳动0.02。同轴度0.02

网友(点评):
0.02就得精加工了吧 就得磨了 贵了 我都标0.08 接近0.1 哈哈

网友(点评):
和我们公司的某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标平行度0.02 ,垂直度0.02,圆跳动0.02。同轴度0.02

10mm大小的零件这样标,10m大小的零件也这样标

网友:
按标准执行吧,不要太离谱!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有标准,前期可以根据标准标注,可能会偏严,后期理解了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放宽公差,慢慢的就会形成企业标准。
一般来说 你从事的产品在国标会有一个总的公差分类,比如农机,他的总体公差等级在8-9级,你就可以再这个范围内先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来修整公差。

网友C:
根据资料什么的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人说的话,所有的设计肯定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啊。比如你就需要中心区域公差控制在0.1以内,那么外面的就可以适当放大,没必要卡的太死。只有中心区域公差给的精细一些就够了。
但是实际上,公差标了,只是相当于跟加工厂说,这里需要注意些,没了。大部分加工厂不会真的去验是否达标,而且大部分的单位,也没有能力去验证尺寸是否达标。即使两边都有能力去验证尺寸,一般也不会每次都去验证所有尺寸,太浪费人力和时间。
图上标个公差,更多的是把责任甩出去,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有标准,前期可以根据标准标注,可能会偏严,后期理解了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放宽公差,慢慢的 ...

对的,标准有常用工况的推荐等级和常用加工方法能达到的公差等级推荐。我基本上按照这个推荐结合我自身的应用来选择。

网友:
   理论来说,要根据设备最终精度要求,来反推电机 丝杆  导轨等关键零部件选型,同时根据这些零部件的要满足 的精度要求,来确定 形位公差的公差等级。
   举个例子,如果设计一个设备执行端 要求定位精度0.03  重复定位精度±0.004. 设计时需要根据这个参数来确定 电机 丝杆 导轨的型号 (精密等级) 或者选现成的直线模组 或者直线电机。   无论时直线模组 还有导轨, 直线电机,的安装定位尺寸都是有自己的精度要求的。标注公差时,高于这个精度要求 并且 精度等级可以加工实现就可以。这是最简单的理论数据,复杂一些 还要考虑 震动,如果加工件较大 还要考虑加工件变形等。

网友:
9级或者10级

网友:
前辈,有时间写写形位公差的选择实战案例呀

网友:
之前按迈迪那个公差软件标的,然后主管说不对,要考虑配合后的安装情况,然后一查本来正常是八级精度就行的,这么一搞就要六级或者五级精度了。反正搞得有点糊里糊涂的。大致的东西就是一块板上固定一个立柱,立柱有个3-5m,然后对两个立柱安装有要求这样。

网友:
小了就是看设计手册,经验,看你行业,轻中重之类的,大了就是看你整体机构需要的动作精度。再大了,就看你实现动作要得定位精度,然后反推。

网友D:
其实我很好奇,到底什么精度级别工件要标形位公差,我们非标的,很少标注,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
小东西可以按使用经验来标,大东西按行业精度等级来选,不管怎么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做出来的东西既好装配又好用,至于你审图的估计只能判断标注的对不对,至于公差值这个很难去核,只有自己很熟悉的零部件和领域才能核一核。

网友:
看应用场合,有些公差就是按照标准来的,比如键槽、卡槽;还有些就是根据自己车间生产情况经验总结的公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很好奇,到底什么精度级别工件要标形位公差,我们非标的,很少标注,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做的是动起来,低速轻载,运动起来的精度只要去到0.1mm这个单位级以内都没有影响的设备,的确问题不大,只要所有零件能装起来,且配合地地方用手晃一下感觉不到很大间隙就可以了。但凡你设备运行速度较快或者设备本身要求刚性较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就算装起来能动了,设备的异响、振动会这么厉害,各轴承、丝杆、导轨、电机、齿轮、齿条、联轴器等一些列的传动零部件甚至连螺钉的寿命为什么会这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做的是动起来,低速轻载,运动起来的精度只要去到0.1mm这个单位级以内都没有影响的设备,的确问题 ...

受教了

网友:
屏幕截图 2023-10-27  有些绘图软件自带,你就按合理的精度等级选就可以啦

网友:
其实在自己没谱的时候,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三者之间有个关系,感兴趣可以查一下手册,基本不会太离谱!

网友(2023-12-27):
好难,没啥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资料什么的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人说的话,所有的设计肯定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啊。比如你就需要中心区域公差 ...

确实,不去测量,鬼知道有没有按公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