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求助

楼主(2023-10-23):
厂里拖拉机门玻璃碎了,买不到配件,只能自己搞了,想法是钢板下边框,再镶玻璃。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测绘。我是找了个纸壳,一点点裁出大致轮廓,沿着门框內沿划线,然后测数据,打印出来比对,慢慢调整。大伙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有机玻璃,有机玻璃。

网友(点评):
没那条件

网友:
还有一边没碎的,可以试试

网友:
没三次元就是这个土办法了

网友:
纸板太软了,立不起来,多买个大一点的泡沫板,先粗抠,抠出大概轮廓,然后贴上去,再切出细节了,拿下来量尺寸。

网友(点评):
门是有弧度的

网友(点评):
用泡沫板测绘外形,有工程图了,就加工一个亚克力的透明窗,至于弧度,亚克力玻璃直接掰。

网友:
亚克力的是不是不太好  容易碎吧
PC透明板咋样

网友(点评):
亚克力韧性和强度都没问题,主要是不耐刮擦,容易花

网友:
先按自己的想法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含料钱和自己的工费),拍个照片找装修或者维修公司问他们装好多少钱,一般来说会比自己修便宜,剩下的让老板取舍吧。

网友(点评):
一个拖拉机门,不至于这么麻烦

网友:
手工 弄个纸片 一点点弄吧。
然后测绘纸片,关键需要配合的尺寸 入 长宽等,精确再拖拉机上测量

网友:
碎就碎呗,怕人掉出来,焊两杆子拦一下就完了,搞什么玻璃。下次还得碎

网友(点评):
要往工地送货的,大冬天不得冻坏了

网友:
3D扫描仪 或者直接问厂家要模型  真不开玩笑,我上次  罗茨泵有个配件坏了 要想修 问了售后维修意义不大  老板还是说修,,是个曲面配件,别人给力3D图。。。

网友(点评):
厂家早就倒了

网友:
厂里拖拉机,,,会开出厂吗?

网友(点评):
往工地送货的

网友:
弄手机拍个图片,然后打印出来,简单测绘一下,然后等比例放大

网友(点评):
小件可以,拍个照片往CAD里一放,照着边线描就行。这个描出来差的有点大

网友:
去广告店买个大一点的KT板画起来更容易些,其实叫个木工慢慢用木工板也可以做出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