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印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23):
问题描述:
在工程图模板中放入公司LOGO(由曲线组装)(图层一),LOGO内部用实线填充(图层二),
然后图层一设置为关闭状态,目的是只显示、打印图层二。

设置好后,工程图中LOGO显示OK,
但在SW中打印预览很粗糙,实际打印出来也很粗糙。

把工程图转成PDF后,在PDF上查看LOGO显示正常,打印出来也正常。

把LOGO尺寸放大一些后,效果会好。
越大越好,但标题栏预给它的尺寸只能那么大。

这是为什么呢?
哪位大神能否指导一下,转PDF后再打印,有点麻烦。

网友:
我的选择是不做公司LOGO,我之前试了下搞不定,太麻烦了,就放弃了。

网友:
听别人说用图片插入的方式会好一点

网友:
很简单电脑里装上p d f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择这个虚拟打印机,就是以p d f格式出现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