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写形位公差的选择实战案例呀

楼主(2023-10-23):
有一个人要求各位写写形位公差的选择案例

网友:
这东西是由设计目标来决定的,是目标不是目的,,,,

网友:
同求,之前我发的贴 公差怎么标注 但是没人说一些干货

网友:
好像这方面的有一本书,一本比较老的书,现在没有人写类似的书了。

网友:
给你说了,机械设计手册  极限与配合 的那个章节,里面有 详细的方法,以及标注方法,让那个人自己去查查,还非要喂到嘴里啊。。

网友:
上课的时候没怎么听   工作直接按自己意识来的   形位公差有要基准的和不要基准的   然后意义都是字面意思   同轴度就是测量轴面和基准轴面的中心线偏差的多少   你标的就是偏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