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承使用方式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23-10-23):
主要是承受向下的轴向力,转速1400

网友A:
啥也没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没看到呀

图片没有吗?

网友:
轴承不知道对不对,帖子肯定没发对。

网友:
是不是这个参数

网友:
轴承形式

工况负载 是高速 高精度 频繁正反转

你说的 向下轴向力 还有是否切向力 和径向力 综合计算 的

预紧 可调 等等

网友:
什么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