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钳子问题

楼主(2023-10-23):
6的轴,卡簧小孔只有1.2mm,卡簧实物小孔大概1.4mm,
没有找到卡簧钳对应的尺寸这么小的,买来的直径大概1.9mm;
怎么办?

网友:
磨啊,看钳工的卡簧钳没几个没磨过的

网友:
去淘宝搜了一下,最小的是5寸的,也就是头部最小1.2,

楼主:
|hl90发表于 10-23 18:48去淘宝搜了一下,最小的是5寸的,也就是头部最小1.2,
原来这样啊,有的卖家不标这个尺寸,谢谢

楼主:
|弓友老王发表于 10-23 18:45磨啊,看钳工的卡簧钳没几个没磨过的
不是生产单位,没有角磨机和砂轮

网友(点评):
叫安装的自己搞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5&id=676386892626&ns=1&spm=a21n57.1.0.0.4063523cnEakk9

网友:
卡簧种类多,工具有钳子叉子好多种

网友:
这么小,按就按进了,用不到卡钳吧

网友:
锉刀来几下就好了

网友:
自己修就得了,这就好比六角扳手一样,有时候设计高度不够只能磨短六角扳手用,都是自己动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生产单位,没有角磨机和砂轮

只搞装配也真的不需要用到角磨机吗?

网友:
逻辑上,有这么大的卡簧,就肯定有这个规格的卡簧钳,哈哈~否则其他人是怎么安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5&id=676386892626&ns=1&spm=a21n57.1.0.0.4063523cnEakk9

卡钳是这种,他这个卡针直径1.2了,楼主选的卡孔1.2,就只能买一个回去磨了

网友:
食堂薅两根牙签

网友:
买个锉刀,稍微磨一下,不然根本没法用

网友:
你搜电子卡簧钳就能找到了

网友:
这种小轴么建议换种形式的卡簧。用E形的那种,安装和拆卸都方便些。

楼主:
|gqf253发表于 10-24 14:55这种小轴么建议换种形式的卡簧。用E形的那种,安装和拆卸都方便些。

E型什么样?是国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型什么样?是国标吗?

E型卡簧

E型卡簧

网友:
砂纸打打欧了

楼主:
我的手册里是这个叫法,这玩意就不用专用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手册里是这个叫法,这玩意就不用专用工具吗?

我正想给你推荐这种,直接扶正,轻轻敲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给你推荐这种,直接扶正,轻轻敲进去就行了

来不及了,东西都做好了,以前用过这种,但是总感觉拆卸不方便

网友:
小的轴用这种还是比较方便的。安装的时候对准槽口用尖嘴钳就能卡进去。拆的时候用小的一字螺丝刀撬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