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换气设备

楼主(2023-10-23):
空气处理设备制造,中央空调的换气设备有知道的吗? 大概看了下是里面几个风机,加风道,然后密封性要求高一点

网友:
如果对你的说明理解正确,术语是空调系统的AHU(Air Handling Units),具体内容可以直接搜索。

包含一系列的必要功能和可选功能,具体看项目需求的。

看起来挺简单,实际不然。

例如:空气的净化、湿度调节等。

网友:
你这个字体颜色……
还可以再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