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样的结构可以实现注塑吗

楼主(2023-10-24):
俯视角

俯视角
设计新手,没学过产品结构设计
想问下各位老哥,这种结构怎么分件才能实现注塑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

网友B:
墙壁里面是空心的 还是实心的

网友C:
标个尺寸吧,给几个截面图,功能要求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模具会非常复杂。
鉴于你这个盒子类似复制的特征,建议考虑拆分成多个单件,再组装起来。

网友:
信息不全,目视做不出来。

网友E:
这种通常用钣金工艺,表面喷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塑料。用塑料就复杂了你这结构,有倒扣,又有缩水和变形。

楼主:
老哥们这是产品的三视图和细节图(补充)

楼主:
尺寸是160*70*27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通常用钣金工艺,表面喷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塑料。用塑料就复杂了你这结构,有倒扣,又有缩水和变 ...

也不是非要使用塑料,主要我设计的是小件的生活日用产品,不知钣金工艺能不能满足需求,等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

好的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壁里面是空心的 还是实心的

是空心的

网友F:
感觉注塑也不是不可以,把倒扣位和装配位置想好,缩水的地方都调整好,而且得看产品数量,做注塑模具一般比较贵,适合批量做件;同时得看看结构强度方面的问题,毕竟塑料强度不如金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个尺寸吧,给几个截面图,功能要求

尺寸视图在后面补充了,功能的话大概就是个盒子实现存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模具会非常复杂。
鉴于你这个盒子类似复制的特征,建议考虑拆分成多个单件,再组装起来。

好的,谢谢老哥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注塑也不是不可以,把倒扣位和装配位置想好,缩水的地方都调整好,而且得看产品数量,做注塑模具一般比 ...

强度方面倒是不用考虑,是个生活日用小物件,但看前面老哥们的回复,感觉成本比我这个设计的产品价值还要高(笑哭),不知道怎么拆件才能节省成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强度方面倒是不用考虑,是个生活日用小物件,但看前面老哥们的回复,感觉成本比我这个设计的产品价值还要 ...

就是沿着倒扣和料厚的地方拆件,尽量少出滑块和斜顶,然后一模能多出几穴多出几穴,打件成本会很低,前期开模投资会多些,如果省成本的话开个材料不用这么好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沿着倒扣和料厚的地方拆件,尽量少出滑块和斜顶,然后一模能多出几穴多出几穴,打件成本会很低,前期 ...

好的,谢谢老哥解答

网友G:
找本塑料成型工艺的书看看,里面会教你怎么设计注塑件

网友:
没有几十上百K不用考虑塑胶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本塑料成型工艺的书看看,里面会教你怎么设计注塑件

好👍,谢谢老哥的经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的回复,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