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这样使用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10-24):
转速为1400转,主要承受向下的轴向加

网友:
主要受力是推力轴承,它能扛就没问题,深沟轴承和上端的轴承只是扶正的作用

网友:
首先,那个不叫推力轴承。
javascript:;
你这个叫圆锥滚子轴承,一般是要成对使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轴向受力是双向的,这个圆锥滚子轴承就是成对使用,用于双向承受轴向力的情况。

网友:
上面也用角轴承就可以受轴向力了

网友:
复核一下轴向载荷能hold住就没问题

网友:
使用可能没问题,但不是最佳方案。

网友:
直接换一对角接触轴承不是更清爽么?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推力球轴承啊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也能承受轴向力,属于低速重载形式,轴承要多抹黄油推力球轴承属于高速轻载。可以不抹油,最好抹点。
有一次我用圆锥滚子轴承,缺油了,直接卡死了。因为其实滚子的断面还和内圈的小台阶摩擦,那个地方是滑动摩擦。所以还是不能缺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