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等离子清洗和超声波清洗的差异

楼主(2023-10-24):
经常听到这两个设备,有没有对这方面熟悉的高手帮忙普及一下

网友:
听起来前者像是化学方法,后者是物理方法,一个靠反应一个靠震动

网友:
不懂就搜:

等离子清洗机(plasma cleaner)也叫等离子表面处理仪,是一种全新的高科技技术,利用等离子体来达到常规清洗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对气体施加足够的能量使之离化便成为等离子状态。等离子体的“活性”组分包括:离子、电子、活性基团、激发态的核素(亚稳态)、光子等。等离子清洗机就是通过利用这些活性组分的性质来处理样品表面,从而实现清洁、改性、涂覆、光刻胶灰化等目的。
等离子清洗机,大部分人可能会感觉很陌生。事实上,等离子清洗机通过对样品表面进行改性(亲水性),同时除掉表面有机物,使多种材料之间能够进行贴合、涂覆、镀膜等工艺操作。从研究开发到工艺生产使用,从表面微细加工到表面处理改质效果都非常好,应用广泛。

网友:
超声清洗是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加速作用及直进流作用对液体和污物直接、间接作用,使污物层被分散、乳化、剥离而达到清洗目的。

超声清洗属于物理清洗,其本身为绿色清洗,若在清洗液中添加适合的清洗剂则属组合清洗,更具有明显的清洗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很官方,不好理解的话;我用大白话给你解释一下:
等离子清洗,就是等离子发射器发射出等离子,把材料表面同等离子打一下,大概类似钣金的喷丸,不过等离子嘛,你也知道,很小的离子;所以弹坑那就是肉眼看不见的;经常用于塑胶表面;所谓清洗,就像体育馆的观众席的那种凳子,时间长了,氧化的就很难看,用火焰枪烧烤一下,就翻新了,大概就是这样;
超声波清洗,就是高频振动,把产品上面的附着的颗粒振下来,注意,这里用的词是附着,我记得刷抖音深圳有个老板说他们的超声波一分钟几百万次,超声波应用到每家每户的,是加湿器,加湿器里面的就是超声波振动【小型的桌面的那种】,

网友:
(人 •͈ᴗ•͈)♡☆:简单说,
超声波清洗,就是高频率的振动。
离子清洗,就是射出离子束,轰击清洗表面,像刻蚀一样除去一层

网友A:
等离子清洗和超声波清洗是两种常见的清洗技术,它们有一些差异。

1. 工作原理:
   - 等离子清洗:等离子清洗利用高能电子束或离子束产生的等离子体,通过化学反应和物理冲击,去除物体表面的污垢。等离子体产生的离子和自由基可与污垢发生化学反应,同时电子的能量可以提供物理冲击力,使污垢脱落。
   - 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利用高频声波产生的微小气泡在液体中形成和破裂,产生液体流动和冲击力,去除物体表面附着的污垢。超声波的震动能帮助将气泡和流动的液体送达到细小缝隙中,提高清洗效果。

2. 清洗应用:
   - 等离子清洗:等离子清洗适用于大型、复杂的物体,如机械部件、模具等。它可以清洗各种类型的污垢,包括油脂、氧化物、粉尘等。等离子清洗能够彻底去除污垢,并可对物体进行表面处理,如表面激活、改性等。
   - 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适用于细小、复杂的物体和零件,如电子元件、眼镜架、珠宝等。它可以去除难以触及的污垢和微小颗粒,同时对物体表面有轻微的清洁和研磨作用。

3. 清洗效果:
   - 等离子清洗:等离子清洗能够彻底去除污垢,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能够达到高纯度的清洁效果。它还可以改善物体表面的润湿性和附着性等性能。
   - 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对微小颗粒和细小缝隙有很好的清洗效果,能够去除附着在物体表面的污垢和颗粒,但对于一些顽固性污垢,清洗效果可能有限。

4. 操作和安全性:
   - 等离子清洗:等离子清洗通常需要专业设备和操作技术,且操作相对复杂。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安全,避免接触高能束流和高温等离子体。
   - 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相对简单,常见的超声波清洗设备易于操作。然而,在使用时仍需注意安全,避免超声波对人体造成伤害。

综上所述,等离子清洗和超声波清洗在工作原理、应用范围、清洗效果和操作安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选择清洗技术应根据不同的清洗需求和物体特性进行评估和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清洗和超声波清洗是两种常见的清洗技术,它们有一些差异。

1. 工作原理:

我深刻怀疑你是个G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深刻怀疑你是个GPT。。。

明白人

网友:
等离子清洗:等离子清洗适用于各种材料,包括金属、塑料、陶瓷和半导体。它通常用于去除有机污垢、氧化层和其他表面污染物,以准备材料进行后续处理,如涂覆或粘接。
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特别适用于复杂形状和微小孔隙的物体,因为声波可以到达难以触及的区域。它在清洗精密零件、实验器具和珠宝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总体来说,超声波清洗成本相对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