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的母线问题

楼主(2023-10-24):
请教各位,圆柱的母线有几条,怎样区分圆柱的母线和素线,以及圆锥的母线和素线。

网友:
素线是指母线处于曲面上任一位置时的线条。曲面可以看作是一动线在空间运动的轨迹。该动线称为母线,母线处于曲面上任一位置时,称为素线。